新雨80A一拖一风冷电调瞬间320A支持2s-4s锂电局部做好防水

楼主(2013-12-07):
新雨80A一拖一风冷电调瞬间320A支持2s-4s锂电局部做好防水  1:支持16.8V工作电压
2:使用高档无刷电调上用的扁平超大电流功率MOSFET内阻低至 0.0015欧姆
3:加强铜条导电散热
4:防水好
5:可设置刹车
6:小尺寸高性能
工作电压:6—16.8V(2-4S)。镍氢、镍镉6~11组(7.2V~16V);锂电2~4组(7.4~14.8V)
保护电压:6V(工厂可设定),当电压保护生效时,扣动油门电机工作3秒即停止,重新扣动油门又可工作3秒。
保护温度:90摄氏度。当电调温度达到90度时,电调将完全停止工作,直到温度降到90度以下。
BEC输出:5V/3A
工作持续电流:80A
瞬间电流:320A
前进或后退使用的是相同数量的功率MOSFET,承受电流完全一样。
有无刹车:开关选择。电调散热片旁的小开关控制。开关拨向印有BRAKE的方向为带刹刷车,拨向印有NO的方向为不带刷车。
BRAKE 带刹车,手柄向上,电机正转前进,车要刹车时,把手柄打向向下倒车位置,这时电机不动,处于刹车状态。如果要前进或者倒退,手柄回中后,再操作前进或者后退。
NO 不带刹车,手柄向上,电机正转前进,手柄回中,自然速度停下。手柄向下,电机反转倒退,手柄回中,自然速度停下。车船在前进的状态下,要停止或者倒退,把手柄向下,电调反转倒退;如要停止,在电机刚刚反转时,手柄回中,车船停止。
自动中位识别:无
第一次使用需调节遥控器达到中心位状态。前进绿色LED亮,倒退红色LED亮,红色绿色都不亮了为中心位状态。
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当电调意外情况突然断电重启(电源接头接触不良等情况),不会因为还在自动设别中位而出问题。
绿灯闪烁或电机B,B,B响是没有控制信号连接。
尺寸:长43mm,宽28mm,高37mm(包含散热片和风扇)

楼主:
q  q   385750425  求骚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

什么意思?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卖?

虚  小心被封号了  有需要加QQ385750425

楼主:
就这么沉了

网友:
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
好像下面的文字是某宝上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