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解决电池上电打火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6S电池,一上电,“啪”一声,看看插头,烧得黑黑的,会不会影响供电?

网友A:
高电压都这样。6S还可以忍受,12S就是吓人了。建议更换防打火插头。不过一般6S没啥大事

网友B:
电源插头接个小阻值的电阻,插电前先接通电阻,然后再接插头把电阻短路。

网友C:
我的也一样,用XT60也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都这样。6S还可以忍受,12S就是吓人了。建议更换防打火插头。不过一般6S没啥大事

谢谢。似乎触点都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头接个小阻值的电阻,插电前先接通电阻,然后再接插头把电阻短路。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用XT60也解决不了

我的也是XT60,经常下去我想会影响供电安全

网友:
用一月换,没办法,记得电池端也要换

网友:
3s的都会 照样用

楼主:
飞普通模型一点都不去管他,飞S800EVO,应该是个安全隐患,不得不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D:
用S800EVO举例·``换防打火 插头···28克一对(飞机端和电池端)··如果再严谨点算··因为是7MM的香蕉头(耐电流200A)··但孔大··S800的12号电源线焊接 需要更多的焊锡填满空隙·整对焊完(含电池端)··还会重10多克··· 例如和XT 90插头比···飞机整体会重25克···为了防打火··大电流··就看你牺牲不牺牲这25克左右的 重量了····

网友:
我玩450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800EVO举例·``换防打火 插头···28克一对(飞机端和电池端)··如果再严谨点算··因为是7MM的香蕉头 ...

谢谢。去买防打火插头了

网友E:
不需要什么防打火插头也不需要加装电阻,我教你,在飞机端电源线上接一对3mm的香蕉插,在电池端也接一对香蕉插,上电时先接香蕉插,在接xt90主插。因为香蕉先上的电,所以打火的只有香蕉头了,,如果电池端不好接线那么在加装一套转换插,香蕉头焊在转换头上面,先把转换头上电池插,在接香蕉头,在插主插,这样打火的只有香蕉头了,主插依然黄金闪烁

网友:
这个会对飞机有影响么?我的也打火,但是没有发黑啊!

网友F:
千万别去接电阻,接电阻上电飞控自检时会误判电压的,启动电机时有时会不正常。 可以用并联小插头的方法来当替死鬼,我一直这样用,不过这样上电比较麻烦要插两次插头,而且飞控要求上电后自检时飞控尽量保持静止,插两次插头上电时间过长可能会干扰自检。各有利弊吧。 还有可以采用双电池并联的方法来防止某个插头接触不良引起的炸机。

网友:
我用的AS150,感觉不错,目前没有发现上电自检出现问题。先插黑线后插红线,细看红线内芯不同黑线(里面有防打火电阻)。

网友:
我用4s跟6s,都是一个月左右换一次电池xt60插头,每次买100个,基本都是半年左右就能换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都这样。6S还可以忍受,12S就是吓人了。建议更换防打火插头。不过一般6S没啥大事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什么防打火插头也不需要加装电阻,我教你,在飞机端电源线上接一对3mm的香蕉插,在电池端也接一对香蕉 ...

嗯。是个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万别去接电阻,接电阻上电飞控自检时会误判电压的,启动电机时有时会不正常。 可以用并联小插头的方法来当 ...

你和14楼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