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最好,汽油30cc固定翼飞机,发动机,舵机选择,主要飞3D

楼主(2013-12-07):
如题,本人想配置一台汽油30CC发动机的固定翼飞机,主要是飞3D用,现在纠结的地方:
1.发动机是DLE30还是DLE35RA(30比35便宜350块钱,但是拉力相差0.5KG,不知道怎么选择最合适)
2.舵机的配置,本人主要想飞3D,当然SAVOX的20KG舵机最好,可是买5个太贵了,承受不了啊,希望大家根据我的要求推件一下。
   我的要求是能飞3D,有点余量即可,做到价格和性能的最佳平衡点,30CC的飞机上20KG的舵机有点太大材小用了。
   副翼,升降:HITEC 645舵机*4, 方向舵:5685数字舵机*1, 油门:3003*1,这个配置飞3D是不是足够了,价格合理而且舵机性能是不是还有点余量呢?
3.推荐一款结构结实,飞行性能好的飞机(牌子,型号)
欢迎指正啊

网友A:
1、发动机果断35RA
2、我的30CC飞机舵机配置供参考:升降、副翼、油门5685,方向1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发动机果断35RA
2、我的30CC飞机舵机配置供参考:升降、副翼、油门5685,方向1256

主要飞3D吗 你的飞机是什么牌子的?型号?

网友:
发动机 当然 是 买便宜的 哦!! 足够用咯!!

舵机:飞固定翼 其实 最便宜的

15Kg  S0150 才52元 足够咯。真正的 7.2V 电压 很耐用。

*****************************************

最重要的是:油门舵机的 安装支架 要与 发动机脚 紧密一体。

意思是:油门舵机 要与 发动机 一起 同步 震动 !!

网友B:
你去淘宝找毫猪模型找犀牛哥就说是河北唐山的模友介绍来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配置我的飞机就是他推荐的非常不错还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飞3D吗 你的飞机是什么牌子的?型号?

对,我的是3D机,Yak54,D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找毫猪模型找犀牛哥就说是河北唐山的模友介绍来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配置我的飞机就是他推荐的非常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的是3D机,Yak54,DS的

不算遥控器一套差不多 50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遥控器一套差不多 5000吧

5000差不多吧,我发动机是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找毫猪模型找犀牛哥就说是河北唐山的模友介绍来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配置我的飞机就是他推荐的非常 ...

你把你飞机的牌子,型号 配置告诉我一下呗

网友C:
油门舵机不能用3003,我的是全机645MG,配置不高,凑合飞飞,至于国产大力舵机,楼主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舵机不能用3003,我的是全机645MG,配置不高,凑合飞飞,至于国产大力舵机,楼主敢用吗?

油门用645也不错 多花100块钱 就是副一,升降用645力量倒是正好够用了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余量,怕在模型情况下比如3D 会稍显力量不足,又没有实践过,所以想问问你。

网友D:
发动机DLE30足够了,舵机645也足够了,当然油门舵机用金属齿是必须的,飞机YAK54和55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DLE30足够了,舵机645也足够了,当然油门舵机用金属齿是必须的,飞机YAK54和55都行。

如果这个配置足够用的话,又省了1000块钱,希望力量足够了

网友E:
我的DLE3occ、航机辉胜946金属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DLE3occ、航机辉胜946金属5个

3D效果怎么样 吃力吗(舵机)

网友:
我现在只会飞简单的翻滚

网友F:
发动机推荐35 ,很稳定 30我也用过,也许当时是新手,没太搞好

舵机用F JR H的都行,10KG的就好 200上下一颗

飞机不用太好的 国产1000多的就行 差别不大

进口的3DHS的好 就是不好买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配置足够用的话,又省了1000块钱,希望力量足够了

我们这儿的一哥们就用我说的配置,而且我们在高原,DLE30飞30cc的3D都已经足够了。
我自己只用国产的POWER HD1501和辉盛946R或996R,1501和946除虚位大外没出现过大问题,996准备在(DLE20RA)汽油板机上测试一下效果,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谢谢!只要足够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动机推荐35 ,很稳定 30我也用过,也许当时是新手,没太搞好

10公斤的舵机,飞3D会不会稍显吃力,还是足够了。买再大力量的舵机了价格又会多很多,如果那样力量过剩了,又没什么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公斤的舵机,飞3D会不会稍显吃力,还是足够了。买再大力量的舵机了价格又会多很多,如果那样力量过剩了 ...

想要像模拟器里的飞机那样跟手,舵机的速度必须快
但是速度快了,扭力必须要大,要不然大飞机舵面的重量
会使舵机动作停止时停不住抖舵
速度扭力都好的舵机超贵
所以用扭力换速度比较好
同样速度的舵机,扭力大的高负载时也能保持叫好的速度
我用的是JR579,扭力够用,但速度就差了一点,没模拟器里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要像模拟器里的飞机那样跟手,舵机的速度必须快
但是速度快了,扭力必须要大,要不然大飞机舵面的重量 ...

你头像的飞机是你的吗?什么型号的 ?什么牌子 ?大小和颜色我很喜欢 30CC的飞机吗?

网友:
这是30CC级的
    红的是50E
一个1400mm 一个1820mm

网友(2014-02-24):
飞3D 最好用DLE35  要么OS33  动力用小了你会知道后果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配置足够用的话,又省了1000块钱,希望力量足够了

油门用尼龙齿

网友(2014-04-20):
舵机的问题解决没?最近我也在纠结舵机选什么?能够给点参考啊?我在645和579之间选择

网友:
发动机买了没有,没有买就上50CC下来和30CC多不了多少钱

网友:
想飞3D 动力最好用大一尺寸,至于舵机当然是力度和速度来决定,不暴力用辉盛,暴力就用栗颜或8911

网友:
飞机来下领航的不错的

网友(2015-01-10):
飞机的部位不同  力量和速度也不同 要装不同的舵机。油门最好金属齿的,升降最好用数码的,方向要力量大一点,副翼要力量和速度都差不多的。当然之间都是相对而言。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

网友(2016-02-13):
你用的什么遥控

网友:
追问30cc气油机飞3D要用多一人的桨好

网友G:
追问30cc气油机飞3D要用多大的桨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追问30cc气油机飞3D要用多大的桨好

19x8

网友:
引用 网友H:
19x8

谢了

网友:
这个火嘴上的弹簧要装上去吗有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