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装机小成,请大师们指点!

楼主(2013-12-07):
450装机小成,请大师们指点!
前后经过半个多月的摸索,没有师傅带,只能靠网络的帮忙,终于装成了,
调机过程,慢慢找感觉!!!

上面的视频,只是初步调了一下,还要慢慢来,有请高手们指点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电池不要这么放,把线的那头放在上面,我以前也是这么放的,结果电池从透明套子里滑出来大半(可能因为降落太猛了),也是格式的,电机线最好不要放在电机下面,容易被电机磨破,还有就是布线,最好是往肚子里走,不然炸鸡容易弄破或者断裂,我全部是往肚子里走的,还有接收,我也是放肚子里,怕炸坏。线往肚子里走主要是维修上比较麻烦,外观和保护线路都是可以的,线路可以用蛇形管或者网状线包起来,大家都是新手,这是我自己体会的建议,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我的布线

网友:
布线挺好呀

网友:
新手布线更多还要考虑维修方便,所以布线从外部走问题不大,不过要注意避免齿轮边缘或者碳纤板边缘。

网友:
这布线真纠结。。。。。。。。。。。

网友:
看看别人的布线 也许你就有更好的方式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池不要这么放,把线的那头放在上面,我以前也是这么放的,结果电池从透明套子里滑出来大半(可能因为 ...

多谢、上传你的图片,共同分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池不要这么放,把线的那头放在上面,我以前也是这么放的,结果电池从透明套子里滑出来大半(可能因为 ...

学习

网友:
披头散发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C:
换卫星接受吧,省掉一把电线

网友D:
LZ这布线让我看得心惊肉跳!
有安全隐患啊。

参见我的老贴:

[船王分享] 常见直机布线隐患,贴近大齿盘上方请勿走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675

[船王分享] 晒图:精装万国450,迷人混血大美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1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上传你的图片,共同分亨

这个是左侧面板,图中左下角是电机线路和电调。
这个是右侧面板,临时装了一个电显,为了明天测试留空时间,方便以后维护电池。
这个是舵机线走线,往肚子里走的。
这个是陀螺仪和舵机的左边的走线,稍微有点乱哈。
这个是陀螺仪右边的走线。
应该看得清吧,肚子里是接收机,侧放的,在第二张右侧面板照片上看得出来,肚子上有十字架的扎带捆绑。
这个是根据前辈帖子改的新头罩固定柱安装方法,就是为了放心炸机的时候,头罩固定柱螺丝不会断在主轴固定柱上。
这个可以看出大概的安装方法,全机已经升级12.9级杯头螺丝,防止滑丝或者滑头。呵呵
最后献上自己的飞机照片,呵呵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

一起探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左侧面板,图中左下角是电机线路和电调。
这个是右侧面板,临时装了一个电显,为了明天测试留空时 ...

值得借监,多谢

维修可能很麻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卫星接受吧,省掉一把电线

新手还不懂卫星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布线让我看得心惊肉跳!
有安全隐患啊。

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要怕麻烦    安全第一   布线和电池的安装方式提的很重要啊   一旦出现问题麻烦真的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值得借监,多谢

维修可能很麻烦哦

维修麻烦,所以要努力不炸机,提高水平咯,呵呵,维修上确实会麻烦一点,但是一般炸机无非就是,大浆,主轴,横轴,唯一用到开侧板的就是换尾管,当然大炸除外

网友E:
恭喜楼主,秀几张250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秀几张250的布线:

很漂亮啊,共同进步了,早日飞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漂亮啊,共同进步了,早日飞3D

呵呵!祝爽飞!!!
我不不飞3D了,终极目标就是真机能做的机动都能精准的飞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维修麻烦,所以要努力不炸机,提高水平咯,呵呵,维修上确实会麻烦一点,但是一般炸机无非就是,大浆,主 ...

补充,轴传机机换尾前传动齿要开侧板。

网友F:
小手一抖  一米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手一抖  一米带走~!

哦,多谢观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多谢观赏呵呵

加我QQ313756857,一起进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左侧面板,图中左下角是电机线路和电调。
这个是右侧面板,临时装了一个电显,为了明天测试留空时 ...

这个不错,至少考虑得很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轴传机机换尾前传动齿要开侧板。

谢谢,我的线都捆绑在右边侧板,左侧板是空的,拆装都还比较方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至少考虑得很周到!

谢谢老鸟鼓励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