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套机挂H3-2D云台,3S 4000MAH电池,浆用8045还是1038?

楼主(2013-12-07):
电机是原配的DJI 2212

网友A:
建议楼主用8045,比1038更稳,
楼下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8045,比1038更稳,
楼下继续!

8045要4S才能操得动

网友:
3s 1038   (回帖必须有中文??)

网友B:
3S用8045 4S用1038

网友C:
3s 就別想用8045槳了!因該飛不太起來吧!如果有加fpv裝備的話!
你只能選擇1038及1045二款! (建議上10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 就別想用8045槳了!因該飛不太起來吧!如果有加fpv裝備的話!
你只能選擇1038及1045二款! (建議上 ...

就是因为挂了H3-2D云台和gopro3后, 用8045云台抖得厉害,换了1038抖动就消失了。
那是不是挂云台和狗3,如果要用8045 就要上4S的电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挂了H3-2D云台和gopro3后, 用8045云台抖得厉害,换了1038抖动就消失了。
那是不是挂云台和狗3, ...

8045是給4S用的! 1038可以給3S~4S用    4S電機溫度會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45是給4S用的! 1038可以給3S~4S用    4S電機溫度會高些

谢谢你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用8045 4S用1038

3S和4S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