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全部调试好 就是总往左后方偏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2-07):
遥控器上面试过微调 还是不理想,怀疑是副翼的问题?求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斜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斜盘的问题?

不是,估计是舵机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十字盘不平

网友:
我的也是,无副翼

网友:
先把控里面的微调全部归零,舵机尽量保持中立点装舵臂。舵机连杆长度一致。通过陀螺仪或者遥控器把十字盘在调平,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悬停时换个方向,因为有时候是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悬停时换个方向,因为有时候是风的问题。

也对啊 明天试试看 多谢指点!

网友:
我的也左飘,今天首飞坏了大桨,
  首先怀疑是十字盘不平,其他的问题先不考虑,纯新手 ,等拍了十字盘调平器回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