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微单无刷云台调试后的效果,请大家来指教!

楼主(2013-12-07):
到手微单无刷云台后经过耐心的调整已有一定的效果,老规矩,先说配置:FY690,朗宇V3508KV700,JXF1260桨,酷点4S5200MAH 2P,NEX5R相机
先来几张图片看看:

下面这张给我我一点惊喜 空中 1/10的拍摄速度拍的照片

视频来了:

1、起飞和倒退飞行

http://www.tudou.com/v/MdvgSOVynU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2、高空高速
http://www.tudou.com/v/mqgvAedmUU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此视频未经过任何减震及其他调整,两段是在一次飞行中拍摄,中途因为要拍摄照片所以有中断。

网友A:
什么飞控呢.LZ

网友B:
什么云台啊

网友C:
什么相机,稳定性很好,但是画面的顺畅性不行,有拖影!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稳的一腿啊!!!!!

网友:
不错,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相机,稳定性很好,但是画面的顺畅性不行,有拖影!

一看你就是专业人士,呵呵!器材是NEX5R,用格式工厂转为AVI格式后就有了些许的拖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呢.LZ

飞控是WKM老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向楼主学习了!

老刘    你的御用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云台啊

DYS的两轴云台,谢谢关注!

网友B:
DYS两轴调试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YS两轴调试复杂吗

还可以吧,不是特别难。

网友:
我也是dys云台,感觉不好调。lz你的传感器放哪里了?可以把参数的图截一张看看吗?
我的是3轴的,高速抖

网友:
我的DYS三轴云台折腾了一个星期没调好,第一次接触,不会搞

网友E:
哥们你的690带微单云台和相机 飞行时间怎么样啊 能到多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不是特别难。

我的也是DYS 2轴云台,5R相机,怎么调试,都没有你的稳啊,FY680.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云台是怎么装的?云台参数,最好能有相片看清楚,我的哦云台都调整1个多月了,还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的690带微单云台和相机 飞行时间怎么样啊 能到多少啊

前段时间的飞行时间是14-16分钟,酷点4S5200MAH 2P ,起飞重量4.18K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DYS 2轴云台,5R相机,怎么调试,都没有你的稳啊,FY680.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云台是怎么装的?云台参 ...

我的QQ:369663594
把你的动力配置给我说一下,安装位置图片、参数截图、云台挂相机状态的图片,一起给我,看是不是能帮上你。

网友G:
不错啊!我FY680装微单无刷3.8KG起飞后急速降压,带不动后出掉了。恭喜你

网友:
太多狗的鱼眼视频了,这回总算找回横平竖直的感觉了。

网友:
5R用自动档拍摄容易出抖动,过几天测试一下手动挡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DYS 2轴云台,5R相机,怎么调试,都没有你的稳啊,FY680.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云台是怎么装的?云台参 ...

你的FY680什么配置啊?   什么飞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的飞行时间是14-16分钟,酷点4S5200MAH 2P ,起飞重量4.18KG。

如果用6S10000maH的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我FY680装微单无刷3.8KG起飞后急速降压,带不动后出掉了。恭喜你

你也是DYS云台?  不会吧,20楼和你一样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DYS 2轴云台,5R相机,怎么调试,都没有你的稳啊,FY680.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云台是怎么装的?云台参 ...

我FY680装微单无刷3.8KG起飞后急速降压,带不动后出掉了。恭喜你
23楼的FY680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6S10000maH的电池能飞多久?

如果用6S10000的话,动力就得重新搭配,所以不能确定飞行时间,或许长或许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