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发图片的那一条工具框没了???

楼主(2013-12-07):
如题,哪位大哥说明一下啊,我要给大家看E300和550的配置情况啊。。。

网友A:
进入高级模式看看

网友:
你权利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高级模式看看

就是高级模式里面没有啊。。。晕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高级模式里面没有啊。。。晕喔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重启电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重启电脑,呵呵。

刚刚打开时它会跳出来然后就又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打开时它会跳出来然后就又没了

经过加国蒙古大夫一番认真仔细地诊断,浏览器有问题!
换个浏览器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加国蒙古大夫一番认真仔细地诊断,浏览器有问题!
换个浏览器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换了3个浏览器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3个浏览器了,同样的问题。。。。

或者你可以尝试修复一下IE,
其他的我也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