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V2216配浆

楼主(2013-12-07):
四轴X650轴距600mm铝管玻纤机架,电调天行者20A,电池3S5000mah,电机朗宇V2216,现在起飞重量1300G,到底是配1147浆效率高还是配1238浆效率高?配哪种浆留空时间长些?

网友A:
你漏说了,, 你的2216是多少KV的?选槳的话,, KV值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漏说了,, 你的2216是多少KV的?选槳的话,, KV值很重要...

都选好最小也是11的,KV多半都是800的了吧!这配置一般!

网友:
dji的1038浆得啦

网友:
是配1147浆......1038 OK

网友:
1147就行,2216电机用于四轴的KV值有880的

楼主:
内容对了关键一点忘说了电机KV800的,我是新手这是第一架四轴,打算先练练手,慢慢升级嘛

网友:
1047,1045,1147都可以,貌似如果是450的机架,12寸浆是装不了的,会打浆!

网友:
神机常是4s5000、1238桨

网友:
V2216KV800配1147桨,KV900配1047桨。1238用在2216上效率低

网友:
1045 或 1147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相似配置  x2216 kv880 1147仿桨,1500重量 3s 3000电池 飞10分钟  1238还没试过

网友:
想效率高,, 好一奌的槳不要慳,, 幾千块的设備,, 用十元一对的槳....真的说不过去,, apc槳真的不是托的,, 與atx的比,, 真的挺很多,, 效率會高奌...安全也更有保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