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树一插Osd就灭灯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12-07):
osd 和elogger可以独立运行,但一插到一起elogger就灭灯……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帮你吆喝:有用过的吗?

网友A:
供电检查一下 只用一个elogger供电就行 视频单独的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检查一下 只用一个elogger供电就行 视频单独的 试一试

单独供电都能运行,但插到一起,elogger就不工作了,不管osd单独供电还是从elogger取电。

网友B:
elogger跟OSD一起都用外接BEC供电,尤其是电源电压大于4S的时候。elogger说明书里专门说了这事,用GPS举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ogger跟OSD一起都用外接BEC供电,尤其是电源电压大于4S的时候。elogger说明书里专门说了这事,用GPS举例的 ...

手里全是3S的电池,
我明白您说的那个,之前不管是OSD从elogger里取电,还是OSD用BEC单独供电,都能正常工作,

12月7日突然就不行了,只要把OSD接到elogger上,elogge上的灯就不闪了(期间OSD对遥控有反应,工作正常),拿下OSD,elogger又能正常工作了,

之前出过类似的问题,断电过会重新上电就能正常工作了,直到12月7日.....不明原因的彻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