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关于飞越680搭配问题

楼主(2013-12-07):
     本人纯属新手中的新手     因痴迷多轴  购得NAZA  V2一套   飞越680六轴机架一套  铂金30A电调和华科尔D10遥控(主要是中文界面)   可在马达上却犯了愁   不知道该怎样搭配选择  特发此帖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KV390配合1238  如何?

网友B:
俺的680架子配的是狼雨V3508KV380的电机,1238浆,飞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390配合1238  如何?

哪个牌子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680架子配的是狼雨V3508KV380的电机,1238浆,飞的挺好的。

我开始也相中了这个马达   谢谢了

网友C:
要看你想干什么了?35系列...42系列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想干什么了?35系列...42系列电机...

加套图传  带个狗  随便拍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套图传  带个狗  随便拍着玩

42系列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牌子的马达?

恒力怎么样4系列

网友:
我用的是4822 KV390  配6S电池

网友:
狠利的4XXX,我看还是算了吧,以前俺用的就是X822的电机,从做工、动平衡、重量、价格和运转的声音上比,个人认为狼雨比狠利都强,欢迎讨论。

网友:
请问三楼朋友,狼雨V3508KV380的电机,1238浆,用多少mAh?可飞多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