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改主无刷后,只飞2-3分钟,咋办?

楼主(2013-12-07):
    scp用黑金无刷,华10A电调改主无刷,尾6mm空心杯电机不改。现每次能正常对频起飞,但只飞1-3分钟。落下测压有3.8v以上电压,电池有电,但飞不起。用新电池充满电也是如此。哪位大神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网友:
  飞机 超重。。。马达 KV 已经是 极限了 。。

网友:
没配好吧

楼主:
改回去了,能飞8-10分钟。改无刷要慎重,劳命伤财。

网友:
换大点的电池吧

网友:
我的也是,飞完3.9v,已近起不来了

网友A:
我目前在飞3个小机改的无刷:MCPX、H377、g-cp          统统用的是华科尔的10A电调。电池也是统一的300MAH电池。

基本飞行时间3D都能3分钟以上。  无刷电机是3种 BOLTA120、黑金14000KV、泉速11000KV。

机机首要条件是不要有明显震动、其次螺距油门曲线要合适,过大的油门配合过低的螺距 将会使电机很高速飞机才能悬停,会很费电。一般我的小飞机在油门40多的时候就能稳稳的离地,接近50%油门那样就能稳稳悬停。3D的油门曲线80-70-80就OK了。
我飞下来没有1块电池能超过3.8V的。基本都在3.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在飞3个小机改的无刷:MCPX、H377、g-cp          统统用的是华科尔的10A电调。电池也是统一的300MAH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在飞3个小机改的无刷:MCPX、H377、g-cp          统统用的是华科尔的10A电调。电池也是统一的300MAH ...

可否介绍一下MCPX用的什么升级件,我也想改一下,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淘宝找 BOLT的升级件

网友(2014-01-10):
电调用的哪种?如果是华科尔10A无刷电调 CB100-Z-27这个就没问题

网友B:
我的MINICP改黑金350MAH电能悬停4分半钟,这正常吗?

网友C:
仔细查下机子的装配,包括齿轮间隙、轴承同心度、螺距等,还有控的参数设置。额的mini cp也用的黑m5,除舵机外,其余插头统统去掉,直焊减重,400的电,温柔悬停7分钟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CP改黑金350MAH电能悬停4分半钟,这正常吗?

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仔细查下机子的装配,包括齿轮间隙、轴承同心度、螺距等,还有控的参数设置。额的mini cp也用的黑m5,除舵 ...

我用400mah的只飞5分半钟,前几天炸坏了斜盘,抵不住外观的诱惑换了金属套装,早就应该听你的,金属件精度真不太好,但我的不是浆夹,而是旋转头,那个旋转头根本就不能用,装上后震得厉害

网友:
楼上都没有讲到重点,改无刷绝对不会比空心杯时间短,另外即使飞机哪里没有调好,也不至于只能飞1-3分钟,电压3.8v以上,真正的原因是:1、scp内部的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当电压检测到3.5v以下,自动降低功率输出。2、你的电池不给力,品质不行,使用几个循环,内阻增加,导致过早触发保护机制。
解决方法:1,去除scp的电压保护机制,用升压模块,提高供给主板的电压,改装稍微有点麻烦。2、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电烙铁去掉主板上的一个电阻,调节感度旋钮下面,有两个小电阻,上面那个就是,去掉电阻以后,可以一直放电到失控,最好开计时,不要让电池过放,我现在原厂240毫安电池,悬停5分钟,之前一块400毫安电池只能悬停半分钟就软掉,去除电阻后,又恢复悬停6分钟,下来电压3.68v,楼主自己斟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400mah的只飞5分半钟,前几天炸坏了斜盘,抵不住外观的诱惑换了金属套装,早就应该听你的,金属件精 ...

金属的看着靓,不实用。我的都在零件盒里歇着呢。

网友:
我的只装上斜盘和主轴,其他的都放着备用。昨晚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来浆夹的螺丝孔也有较大的虚位,但没引起震动,转速慢时有点双浆,转快了又没有了。还有估计主轴也不能用多久的,容易变形。剩下的就只有斜盘最值得购买的了。

网友:
我的super cp黑金12000悬停5~6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仔细查下机子的装配,包括齿轮间隙、轴承同心度、螺距等,还有控的参数设置。额的mini cp也用的黑m5,除舵 ...

请问用啥方法可以有效检测轴承同心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啥方法可以有效检测轴承同心度呢?

小机子,很难做到非常精确。我的检查方法:装轴时,能够顺滑地穿进两轴承内圈孔就OK。

如果要复杂,那就拆掉旋翼头、十字盘,固定好机子,在保证轴没变形的前提下,手转动电机,用百分表测轴上端的径向跳动量。不过,对小机子而言,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

网友:
我SCP改无刷 悬停2分钟就到顶了........... 无刷 7-8分钟无压力......... 无刷太坑了.....

网友:
按我前面的回复的方法改,无刷原厂电池悬停5分钟

网友:
我的用原厂主无刷,直焊会触发低电压保护;改用黑金,没有触发。但是这段时间电池好像很没力,续航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