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建议练习机

楼主(2013-12-07):
新手入魔,想买个练习机,有如下需求,后推桨,后三点起落架能练习滑跑起,耐摔点,,,,越便宜越好,但不要kt板机,不知老手能给些建议 吗

网友A:
新手入塞斯纳各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入塞斯纳各种好

好小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小子呢

也还可以,自己没飞过,看别人飞过,都可以,两款都适合入门

网友B:
飘飘 好小子等腰推动力好,减少电机 桨的 损坏,也不会对周围人人造成伤害,有利于树立信心,  可以看看我做的小飞机,下面链接拷贝到浏览器里面才能观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591&extra=page%3D1

新手最适合飞什么样飞机?这里我荐模友首先选择腰推的。这样的飞机主要有飘飘和好小子等,腰推的飞机不会损坏电机和桨,也会对周围可能的围观人群和本人的伤害是最小的。上面两项其实很重要的。
    另外很多模友选择大且重的飞机好看很多,特别是周围没有老模友单飞的初学者受到飞机重心调整、电机、桨、电池灯电子设备安装调整、舵量大小、场地风向诸多原因等的影响,且大飞机其实相对的材料的强度相对就低了,加强的多了飞机重量大,没有足够的速度升力不够飞不起来,速度慢飞不起来掉地上,容易小炸;飞起来了速度一般就很快,高速升空后,速度太快,操作能力差,加上飞机调整的不好,左右不对称重心不合适,飞机大惯性大来不及反应瞬间大炸,秒炸,极大打击的是初学者的信心,大飞机需要大场地,一般需要去较远的郊区飞,有些一次炸鸡就退魔了,耐力好的几次炸信心就丧失了掉了大半。
  因此好看不是新模友要选择的问题,能飞起来树立信心是最重要的,好看的你喜欢的飞机是你的第三架第四架飞机,也可以买来看着,其实是你一般是几个月或者半年后或者更久才能驾驭的飞机。
  上面链接给大家看的小飘飘飞机很轻,轻才耐炸,就像羽毛很轻掉地上不会坏, 小飞机只要30多克,重量轻,掉地上冲击力就小,轻木结构对冲击的缓冲液很好,我做的两架小飘飘从夏天飞到现在都服役,电池用911小直升机的,价格便宜,可以在15米小场地飞。
   这家是适合911直升机设备和88元dsm2超轻接收板,入门成本只要一般塞斯纳类飞机的一半不到。可能很多新模友看不上这样的飞机,但恰好这样的飞机耐炸、配件最便宜,小毛病好修,便于携带,飞机小场地好找,腰推不会伤害人,飞机飞的慢,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飘 好小子等腰推动力好,减少电机 桨的 损坏,也不会对周围人人造成伤害,有利于树立信心,  可以看看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都是喜欢航模的人

网友C:
我推荐三通翼龙,正好是后三点的机型。买来把起落架加固一下就可以练手了。机身是塑料的,极其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三通翼龙,正好是后三点的机型。买来把起落架加固一下就可以练手了。机身是塑料的,极其耐摔!

翼龙不是4通吗,机身啥材质

网友D:
好小子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好小子和酷小子都是很好的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是最好的选择,。

能滑跑起飞?》

网友:
我感觉塞斯纳好飞于好小子后推系列,尤其是好小子之类摔过之后推力线会变形,再飞相当难飞。蓝宇的747便宜又好飞,2200的电池10多分钟留空,速度也不快,我教过多位小学生都用它练习,上手速度超过背推机。

网友:
好小子吧   后推 不容易伤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滑跑起飞?》

没问题,但是要用方向舵控制方向。背推机最大好处不是不容易坏浆,而是不容易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但是要用方向舵控制方向。背推机最大好处不是不容易坏浆,而是不容易伤人。

好像没尾轮诶,拖着泡沫起?

网友:
成品飘飘机套件中龙升小白鸽飘飘机最轻,全重仅220g左右,翼载小,轻.慢 飘.

我装了一架,1806电机,10A电调,5gX1+3.7gX2舵机,2s500mah

全重212g,好飞耐炸但抗风性差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尾轮诶,拖着泡沫起?

跑不了几米就立开地面了,不须要尾轮.用2208kv值2600的电机,6X5桨,3S1300的电池,推力是很大的,降落时没尾轮飞机不会跑得太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不是4通吗,机身啥材质

翼龙有三通的,有四通的。机身是塑料的,很耐摔。我头像的图片就是翼龙三通,改成伞翼机玩了,机身被我切割后用铝板加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