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测速(无奖竞猜)

楼主(2013-12-07):
本来想给猜对的奖励香吻一个,但这基本都是男的,还是算了

回归正题,今天风和日丽(20度,微风1-2级),非常适合飞行,已经几个礼拜没有飞的我,把几乎所有能飞的涵道机都搬上车去飞。
今天除了例行练习,还有一个课题:测速。
估计大分部飞涵道的人都想知道自己的飞机究竟有多快,前段日子我买了个GPS(X宝上卖210多元那只),今天正好试试

公布结果之前,先把飞机简单列一下:
航域的90F18,配备豹子6叶涵道,好盈铂金100A,已经服役1年+5个月,比较残旧

飞翼的苏35,已经服役1年半多,双70涵道PNP配置

飞翼的90毒蝎,PNP配置,但涵道换成了12叶龙卷风,是我手上最新的一架涵道

飞翼的90台风,服役近2年,好盈铂金100A,飞翼的12叶金属涵道(3748外转电机KV1450)

飞翼的70F35,改了蜗杆收放,好盈铂金60A,飞翼2839KV2300电机,迪拓10叶塑料涵道

F35上放置的那个仪器就是我所用的测速仪

测速的结果,待会才公布,现在大家不妨竞猜一下,那架飞机最快?

20131207台风测速

网友:
應該是90毒蠍最快!!

网友A:
我猜毒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毒蛇

哥,没有毒蛇啊,是毒蝎。

另,飞行所用的电池基本都是植物牌R版,30-35C的。

网友:
那我还猜毒蝎

网友:
航域的90F18 这个外形看起来快

网友:
90F18,配备豹子6叶涵道,好盈铂金100A

是这架了

网友:
可能是台风

网友:
台风最快

网友:
我猜台风!!!!!

楼主:
最后那张图显示172,是172公里时速,但那并不是台风的极速;同时,台风不是最快的那架...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F18,省力面积小还是对称翼型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飞机好熟面口,应该见过,我猜楼主是广州人

网友:
应该是毒蝎 关键是心脏12叶龙卷风   如果换到台风上 台风就是最快的

网友:
就是那么快被。。。多么简单

网友:
我的F22和你是35都是一样的起落架。只是你的带舵机。我的。。。就不说啦

网友:
猜一下,最快的是Stinger90,地速210,台风200,SU37 180,F35 172

楼主:
明天公布结果

网友:
还不如你做的su30漂亮

网友:
等看结果。

网友:
请教河马哥,F35需不需要用三角翼混控模式,把左右各边的副翼舵机和升降舵机用Y线联系来联动。谢谢

楼主:
是否使用三角翼混控模式,看机型的气动布局和个人喜欢吧。我的F35是按传统布局的,副翼归副翼,尾翼归尾翼。

如果想横滚更灵活,可使用三角翼模式,但对于F35,大可不必。
如果是想使用襟副翼混控,可使用AILELE模式,使副翼下翻当襟翼使用(副翼舵效减弱)时,使用平尾差动来补偿横滚的控制。

中午才公布测速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使用三角翼混控模式,看机型的气动布局和个人喜欢吧。我的F35是按传统布局的,副翼归副翼,尾翼归尾翼。 ...

你不会中午又说晚上再公布结果吧  =   =

网友:
想都不用想是毒蝎啦,公认最快的涵道机,有啥好猜的,在涵道机理想快翼型比动力重要得多

楼主:
好吧,公布结果:

有人猜航域的F18最快,但正好相反,这是测试结果最慢的一架——99KM/h
这台机所配的豹子涵道功率2200W,不算低,电池也是够给力的,理应没那么慢。不过这架飞机受过几次伤(像进气口、边条等都没修复),EPO材质(尤其是修补过的地方)已开始脆化,高速飞行稳定性变差了。如果是全新机同样动力配置,速度应该能到120-140km之间。

但另一方面,这航域的F18(包括90和70的),气浪声效是不错的,想听气浪和有好的起降体验,不妨选它!

跟着是F35,飞过F35的估计没几个会认为这是一架有速度的飞机,虽然换上了6S的涵道动力,起落架都是收起,但我以为这飞机顶多就120左右的速度。结果测试出来是143km/h
然后这个143时速,还是在使用双天2200mah/5S电池下测试出来的(有一点俯冲),后来换成植物牌2200mah/6S电池,全油门冲了几次却也只有142km/h

使用2200mah/6S电池的结果:

楼主:
大部分人都认为会是最快的毒蝎,让大家失望了!只排到No.3
我买这台机的时候,也是直觉的认为这台机会很快,而且还给它装上2900W的龙卷风。
但结果是多少?167km/h(测试试过2次,带有轻微俯冲动作)
这速度不慢了,气流声也很爽。
这台毒蝎外表、进气道、排气道的做工是很不错的,外表也算光滑整洁,理应是阻力很小的。不过为何速度上不去,我估计是其主翼的厚度实在太大(翼根部分最厚超过3cm),另外就是翼刀、舵角这些部件可能增加了飞机的诱导阻力。

第一次只飞到143km/h

第二次带了一点俯冲,搞到167km/h (都是用植物4200mah 35C)

备注:朋友Rocky(杀手洪)那台毒蝎用90水星来飞,最快也是170左右

楼主:
台风,早期就见过有人飞到200km以上了
所以,它的快我是不奇怪的。

这台风用的实际是毒蝎PNP所带的飞翼金属涵道(12叶+外转子3748,kv1480)
因为我不太喜欢台风(太稳定),我只测试了一次,用的也是植物4200mah 35C电池
顶楼图片那个172km/h,对不起是欺骗了大家,实际极速是184km/h!

下回我打算把龙卷风换回来台风这边,再测试多几次,估计应该能在200km/h以上

楼主:
最后,没有人猜到,包括我自己也不太相信,最快的一架,居然是双70的苏35!

这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包括我这架,已经多次在论坛曝光:就是PNP配置的苏35,配备飞翼6叶的塑料涵道(正反桨),电机是2839KV2300,2只FW的55A电调。

第一次,用的是一个杂牌的6S 4000mah电池,这电池实际的放电C数顶多就20C左右,是用来做巡航和起降练习用的,而且不能在金属涵道机上用。然后就用这电池随随便便的,飞出126km/k了,但已经让我有点吃惊!

第二次,我用了4个植物牌2200mah30C的3S电池串联成2组,分别给2个涵道供电,这次我就放开全油门去飞,有一次还带了点俯冲下来。结果是:196km/h!测速仪还记录到另一个速度峰值是179km/h。

飞了这么旧的苏35,从来不觉得它会是这么快的一架飞机。也许是它体型够大,不显得快,也许是飞苏35一般是在中高空做矢量动作比较多的缘故,很少会去注意他的速度!另外,我觉得这套双70动力,净推力不是很高,但也许是其桨叶的螺距比较大,在全油门加速过程中,居然能听到涵道声音有些微妙的变化,是它更适合在高速中工作?

有苏35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测速仪,希望也去测试一下你们的苏35有多快?

楼主:
还有一架小飞机,我一直以为它的速度在200左右,结果测出来只有156km/h。也许还能再快,但机翼已经出现喘振音,不敢去了。

这就是小猎豹406,配备XXD2212KV3500电机,APC4.5*4.1桨,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电池也是植物牌的1350mah3S25C。
这机翼展只有80cm,因为很小,而且我经常拿它做低空通场,所以视觉感觉非常快,但测试结果却并不快。

网友B:
好帖!长知识,长见识!

网友:
我的 C17, 80KM、 小时。。 这速度是不是老爷机了 。。

网友C:
SU35这么给力?  台风和SU35的机翼是用什么连接的?  都是胶水?

网友:
两个70涵道力大,电池容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35这么给力?  台风和SU35的机翼是用什么连接的?  都是胶水?

都是胶水
不过新台风就是固件咬合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帖!长知识,长见识!

河马航空集团机团牛比,航空中队内部大练兵

楼主:
台风是胶水粘合的机翼,有碳杆;
苏35所有翼面都是固件咬合螺丝固定。

网友:
挺不错的,终于看到实测数据了,但V2版的台风据说没有V1版的快,一直没搞懂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