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如何校准油门?搞了半个月了,晕,大神求就

楼主(2013-12-07):
铂金30A插入14SG的接收r7008油门通道,铂金30A嘀嘀短音持续叫,应该是没有油门信号。但14SG推油门电机能转动,因为之前用华科尔D10控校过一次油门了。现在换摇控重新校一次。接上华科尔的接收还是能核准确油门,说明电调没问题,问题出现在futaba接收器和遥控上面,接收现在设置14通模式,遥控器需要特别设置吗,油门正反向也试过了死活不行。

网友:
我悄悄的告诉你~~~~~~~~~~~~~~~~~~~~~~~~~~~~~~~~~~~~~~~~~~~~~~~~~~~~~~~~~~~~

油门行程放到最大

网友:
去遥控器版块下个14SG中文说明书吧。

网友A:
铂金30A带BEC的吗?不带的话接收机没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30A带BEC的吗?不带的话接收机没电的吧?

接收机独立供电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是油门通道反了,所以你在校准电调时误打误撞进入了电调的设置选项了,才会有这种滴滴的声音

网友:
futaba油门通道都是反的。。建一个模型第一件事就是把油门反过来

网友B:
首先張CH3 油門通道設成反向,之後張油門推到取高點,然後給電調接電(當然接收機,電調都連接好)當聽見DD兩聲後張油門推到取底點,等約兩秒會聽到DDD三聲後,油門行程就設置好,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張CH3 油門通道設成反向,之後張油門推到取高點,然後給電調接電(當然接收機,電調都連接好)當聽見DD兩聲後 ...

这个试过了,还是不行,感谢!

网友:
接收现在设置14通模式請問樓主:這句話何解,你怎樣設置?

网友:
电调换了遥控器之后是需要重新设定行程的。像好赢这种如果你油门收到最低一直鸣叫应该是行程不在原设置的最低位了。你可以试试断电,将油门杆推至最高,然后给电调通电,看看鸣叫声是否不同了,如果出现不同的鸣叫声,就把油门收到最低,然后听到一声鸣叫声确认之后再推到顶,然后听到确认音后立刻收油门到最低,防止电机启动。其实这个流程就是让电调重新识别行程的过程,具体的在好赢的铂金电调说明书里面也有提到的,你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
因为根据楼主你的说法,遥控器和接收机已经对频,电调也正常,那么出现这种原因只能说明是电调的原定行程已经不同,需要重新校正行程。所以需要进入电调的行程设定内容,就像你刚开始用电调那样。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

网友(2022-05-08):
楼主用的是14SG,默认油门3H是反向的,T8FG默认油门3H是Normal的,我用T8校准好盈电调到没注意过3通正反问题,应该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