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豆浆机的高手给指点下吧

楼主(2013-12-07):
小弟图便宜买了个豆浆机,回家做豆浆出了问题,豆浆没煮熟!有哪个高手懂得教教小弟能不能调调加热的温度呀,小弟万分感谢呀

网友:
感温棒的问题吧,猜的

网友:
看是什么牌子的了,有温度控制煮沸,液位控制沸腾不溢出,慢慢修吧!

网友:
你找一下有一个温度开关,一般安在加热盘上,换一个。

网友:
如果是热电偶的话 把与杯体的距离离开店  要是双金属片的话 可以考虑在双金属盒杯体间垫个耐温的东西 已此来提高动作温度

网友:
这个 找百度 比较好   找售后更好跟安全

网友(2014-01-12):
买个100度常开或常闭的温控开关换上就搞定,有多种型号度数选择,也就一两元钱

网友:
没煮熟很正常。好多小品牌的都是煮不熟的,要自己倒在其它地方重煮。

网友:
小心拉肚子啊 哈哈

网友A:
水太多了,量小点就熟了

网友B(2014-06-10):
。。豆浆机发到这了。。有才啊。。

网友:
買炭火放機子下面烤,肯定能加溫,試試看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请先查一下温度传感器(一般为一热敏电阻、50K)是否接触不良、与加热管压紧螺母是否松动

网友:
发图片上来说的多清楚啊

网友:
爱动手的人,想像力有。但也要看到啊,上几张拆图,以便望闻问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豆浆机发到这了。。有才啊。。

      还有比你这水灌的更有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比你这水灌的更有才的吗

呵呵  帮顶 混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太多了,量小点就熟了

温控到90度就停的话,再少也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