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的USB线搞丢了!

楼主(2013-12-07):
其实也没丢,和几条手机的充电线、还有银行的加密狗线混一起了,看插口都是一样的,不知哪根是调参线了!
随便挑一根能插上的就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接口对的上就没问题

网友B:
没问题,和手机充电线通用的……

网友C:
都是通用的microUSB接口数据线,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