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小精灵一代陪飞狗云台的是怎么平衡的。。。

楼主(2013-12-07):
请教一下小精灵一代陪飞狗云台的是怎么平衡的。。。
我只装了飞狗,用的还是原来的电池
然后用飞越出的挂精灵专用小碳板挂上去,重心前倾有点厉害,飞起来还前倒双桨扫地了。。。。
请问用飞狗的尤其是用飞狗挂板的大大们是怎么解决重心平衡问题的。。。

网友:
在相反的方向在装一只狗,呵呵

网友:
精靈電池沒辦法移動很難從電池改變配重!
只好換雲台位置來解決了!

网友A:
不用那个小碳板的,在精灵中间下盖那里开几个孔安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个小碳板的,在精灵中间下盖那里开几个孔安装就行了

要开洞啊。。有点舍不得。。。

网友(2014-08-07):
装中间会拍摄到脚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