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官方视频里面测量gps到重心位置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楼主(2013-12-07):
NazaV2官方视频里面测量gps到重心位置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这个XYZ轴的数值到底是坐标数值还是gps安装位置到XYZ轴的距离数值?

请看从视频2分30秒开始看:

视频里面的说法 X轴是-4  Y轴是-7  Z轴是-14
我觉得应该X轴是-7  Y轴是-4  Z轴对的是-14

网友:
你就把飞机重心看做坐标原点,测得就是gps天线到原点的zyx坐标距离

网友A:
Y軸X軸搞錯了!拿著尺量Y軸說的確是X軸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軸X軸搞錯了!拿著尺量Y軸說的確是X軸

对的,这个视频害人啊。

网友:
我也觉得视频的说法是错的,奇怪一直没有改。害了多少人了?

网友:
过年了…大家可懂?

网友:
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GPS的安装位置要考虑实际重心的,在装机时尽量考虑重量平衡,能把重心弄到机架中心垂线上最好,那样在调参软件中设置距离的时候方便测量与调整。上摆电池与下挂电池,都会改变重心的高度,所以对Z轴的数字最好反复确认修改,垂直高度能不能定高,需要这个参数。XY轴数字准确与否与前后左右飘有关系。这些都要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