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自主起降 换个接法可以实现么?

楼主(2013-12-07):
dj一直不给自主起降,咱们自己弄个半自主的~~~
把油门直接接接收机,不过主控,开姿态模式 推油门应该可以起飞了吧???

网友A:
不开是有原因的 亲
起飞过程 由于桨没甩直和地面反作用力 姿态是不稳定的
容易直接翻掉

网友B:
ACE-one是开放了半自主起降的,naza-h不开放大多是因为市场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是有原因的 亲
起飞过程 由于桨没甩直和地面反作用力 姿态是不稳定的
容易直接翻掉

那我那么接  空中再开姿态,不用主控定速了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E-one是开放了半自主起降的,naza-h不开放大多是因为市场定位问题

那我那么接  空中再开姿态,不用主控定速了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那么接  空中再开姿态,不用主控定速了 应该可以的吧

你直接把油门不经飞控直接接到电调的话那么飞控应该就会报错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把油门不经飞控直接接到电调的话那么飞控应该就会报错的,你试试

那用y线呗,给输入的 不给输出的(也就是说  用y线接接收机,然后y线的两头一头接电调 一头接飞控)。。。电调不接飞控 还是直接接接收机,但是 接收机也给飞控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y线呗,给输入的 不给输出的(也就是说  用y线接接收机,然后y线的两头一头接电调 一头接飞控)。。。 ...

这样就等于欺骗飞控一样咯,这个真心建议你试试,也想知道下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用y线呗,给输入的 不给输出的(也就是说  用y线接接收机,然后y线的两头一头接电调 一头接飞控)。。。 ...

我没用过Y线,Y线是单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Y线,Y线是单向的?

就是3个公头连在一个点上啊,跟字母Y一个样的,你可以自己拿根舵机延长线做一根y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3个公头连在一个点上啊,跟字母Y一个样的,你可以自己拿根舵机延长线做一根y线试试~~

哦  我明白了

网友:
成功了说一声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D:
骗不了飞控,y线不可取 飞控接到油门变化信号 你飞机姿态相应却不对, 飞控会转而控你的螺距吧。最终飞成啥样 那就天知道了

网友:
油门不接飞控直接接收,有模友做过了,没问题,我飞也用定速,锁不锁油门,基本没关系,都是那个转速

网友E:
“自主起降”有这么重要吗?稍微练习过直升机的,这个都不是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骗不了飞控,y线不可取 飞控接到油门变化信号 你飞机姿态相应却不对, 飞控会转而控你的螺距吧。最终飞成啥 ...

那螺距通道也不过飞控了  用同样的方法骗它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主起降”有这么重要吗?稍微练习过直升机的,这个都不是问题啊。。。

dj说了要出的又不出~ 调口味呐~~ 自己折腾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dj说了要出的又不出~ 调口味呐~~ 自己折腾玩~~~

DJ 什么时候 把 Naza-H 的震动测试功能 加起,

再来考虑 是否 购买,电子产品 降价 是必须的,,

而且 功能 总应该 更新、改进吧 !!

让 DJ 去学习学习 : 人家 LED 电视机厂家的 大气。

人家 LED 电视机 不但价格 不断降低,而且 功能也不断更新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回复了之后就被屏蔽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哎  各位 大哥  小弟早就实现 油门不经过NAZA H  实现GPS模式  和姿态模式两种方式了   油门直接和定速器连接   起飞前  启动定速   待转速稳定以后   拉总距  起飞    悬停的时候  切姿态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