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兩台AGILE 5.5

楼主(2013-12-08):
朋友的兩台AGILE 5.5

网友:
竟然没人坐沙发啊,我来。5,5挺好看的,早知道出这个我就不买7.2了。7.2太大了,不方便,电池也贵。

网友:
竟然原装马达是单线电机

网友:
头罩那么大

网友:
后面有台450L

网友:
头罩很有新意!

网友:
吊机啊,羡慕啊

网友:
挺好,有劲

网友A:
你好!我的5.5也首飞了,但是出现金鱼尾。尾轴有0.5毫米左右的虚位。条感度似乎没什么作用。能把你尾巴设置参数给我参考下吗

楼主(2014-01-07):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5.5也首飞了,但是出现金鱼尾。尾轴有0.5毫米左右的虚位。条感度似乎没什么作用。能把你尾巴设置 ...

出现金鱼尾,机械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下轴承,尾传动组等,所有转动部位的顺滑度,

可以拆掉旋翼头一部分一部分转起来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金鱼尾,机械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下轴承,尾传动组等,所有转动部位的顺滑度,[/backco ...

球头扣紧,横轴滑块左右两边顺滑度明显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能否把你EBAR陀螺仪的尾部设置参数我参考下(后面那几项)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紧,横轴滑块左右两边顺滑度明显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能否把你EBAR陀螺仪的尾部设 ...

6.gyro gain 62
7.yaw rate  91
8.accel       63
9.exponent  02

球头扣紧用球头刨刨一下,横轴滑块必需顺滑,重组一下金鱼尾应可消除

网友:
我试下,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6.gyro gain 62
7.yaw rate  91
8.accel       63

之前你的也是这样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