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薄钢板片弯曲------有图,有图 求热心网友帮助!

楼主(2013-12-08):
是这样的,我DIY工程车或者拖头车用的弓子板减震片,弄到了一些弹簧片,可是两端需要弯曲成个圈!怎么才能使钢板弯曲呢???

是不是用火烤红后再用尖嘴钳子弯曲即可(ps:我没试过,只是感觉铁原子在高温下运动会加速,然后是不是就可以弯曲了)?

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求助万能的5i,求助广大的热心网友! 新手 老手 懂行的 略指一二的 都可以说说  这是个自由交流的地方~~~~~~~~~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高手解答,问一下,楼主的这个铁的材质是什么样的,韧性如何

网友A:
常用的 弹簧片用钢  一般是 65Mn钢 ,60钢 ,等,这类材料俗称弹簧钢,我没记错的话,成型的弹簧片呗热处理后,硬度会有45HRC左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硬度,一般没有淬火的45钢硬度也才不到20HRC,直接完成那个圆恐怕不容易,那个圆那么小,而且这个材料很容易回弹的,

你说的用火烧红,后弯曲,这个是可以的,烧红后冷却就退火了,基本上没什么弹性了,但是那一段 硬度下降,比较容易塑性变形,我曾经试过,退火成型后在烧红机油里淬火,能够恢复一些弹性,,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B:
呵呵,建议楼主买把便携燃气喷枪,烧红了再弯曲。别烫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建议楼主买把便携燃气喷枪,烧红了再弯曲。别烫着

应该是这玩意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 弹簧片用钢  一般是 65Mn钢 ,60钢 ,等,这类材料俗称弹簧钢,我没记错的话,成型的弹簧片呗热处理 ...

谢谢您的指点啊~~~我也是刚毕业的学生党,呵呵 11年毕业生。
还有点不太明白:在烧红的机油里淬火是为了缓慢降温吗?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行不行啊?或者出了机油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介质呢?

网友C:
先退火,再弯曲,再淬火,再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退火,再弯曲,再淬火,再回火

前辈 能详细说下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
当地有没有打铁的,找个问一下或让他示范一下就明白了,淬火应该是再回到原来的硬度或弹性,但一般情况下回不到原来的硬度了。

网友:
喷灯好迷你

网友:
弹簧钢片退火后也很难用尖嘴钳弯出图片中的那个圆的,必须用模具加工才能够做出来,这个一般需要到专业的加工厂去做

网友:
很专业啊

网友:
这个属于复杂工艺,代价比成品高,当然如果练就二指蝉除外

网友:
不明白怎么弄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铁片做个圈找加工不锈钢的用氩弧焊接到钢板头上吧。

网友:
练就二指蝉这个可以有,
实在不行就用铁片做个圈找加工不锈钢的用氩弧焊接到钢板头上吧。这个可以有

网友E:
好贴。等楼下再来好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铁片做个圈找加工不锈钢的用氩弧焊接到钢板头上吧。

呵呵,在前几楼热心网友提出的那几个有建设性方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这也不失是一个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等楼下再来好的解释

确实好贴,不时惊现各种精彩答案。。。其实我觉得这才是5i最大的光芒之处。除了玩以外还能学!懂行的出些专业答案,脑袋好使的出些可行的怪点子,路过打酱油的顺便也长了点知识!一个好贴不仅仅能帮助到楼主自己,也能使来过这里的人不白来。

在这里谢谢楼上各位的精彩见解!希望此楼能盖高点,路过的热心网友,只要你略懂一二,就别吝啬了,留下点东西再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啊~~~我也是刚毕业的学生党,呵呵 11年毕业生。
还有点不太明白:在烧红的机油里淬火是为了 ...

不能空冷,没油的,放在盐水里也行

网友:
19楼办法不错啊

网友F:
用电钻打个眼,用螺丝连接。

不管用别怪我,我没做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钻打个眼,用螺丝连接。

不管用别怪我,我没做过这个东西

恩 这也是个没法的法 呵呵

网友(2014-06-06):
引用 楼主:
恩 这也是个没法的法 呵呵

刚的硬度很高,你还要钻眼,砖头要求也就更高了。不知道能不能行。前一阵加工一个白钢的件,没有白钢钻头,用普通的根本转不动,我是外行。提醒一下啊楼主,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金属材料热处理一般分为淬火和退火,淬火是通过急速冷却提高金属硬度和脆性。退火是通过缓慢冷却降低金属硬度和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