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

楼主(2013-12-08):
用MICH3  可否驱动X Y电机 分别以不同的速度 做重复的过程  还没玩过那东西  多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你、、、、、、、、、、、、、、

网友:
卡不是关键 关键是使用软件

网友:
看你怎么用是关键。

网友B:
感觉你不是需要MACH功能,如果只是要它运的话,有单轴带编程的那种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不是需要MACH功能,如果只是要它运的话,有单轴带编程的那种驱动就可以了。

那种驱动电流小 才500MA  我用的57 3A的

网友:
可用单片机编程发送信号脉冲到驱动,驱动带动电机

网友:
对,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