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直升机副翼在大浆的上面有的在大浆的下面,有 ...
为什么有的直升机副翼在大浆的上面有的在大浆的下面,有何区别

楼主(2013-12-08):
飞
模拟器
时发现,有的直升机有副翼,有的没有,有的副翼在大浆的上面,有的在大浆的下面,这些都有何区别啊?

网友A:
对于有副翼,区别不大, 根据不同设计,混控比不同,飞起来手感不同而已
对于无副翼的,那就和有副翼很大不同了,飞行手感主要取决于三轴陀螺仪和软件调试。

网友B(2014-01-22):
虽然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是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