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2放段时间连接不上电脑了

楼主(2013-12-08):
兔子玩的好好地,放了一段时间,一个月没玩了,换个机架,换控接收机就连接不上电脑了,没有串口选择。。。排除了电脑的原因。兔子通电后再也没有清脆的滴滴声,现在是沙哑的滴声音,接电源和插USB都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助

网友A:
换回去,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回去,找原因~

感觉不是控等其它原因。。应该是兔子出毛病了··其它线都不插,只插个报警模块,通电也是沙哑的叫···

网友B:
沙哑叫,好像是开空中水平校准的那种声音。短接GPS的 rt  xt  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哑叫,好像是开空中水平校准的那种声音。短接GPS的 rt  xt  试试看行不行。。

谢谢,不是那种声音。。。我试试

楼主:
声音恢复正常了····但是USB插上后·没有那种滴滴的声音了··还是连接不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说下怎么回事,如有模友同等情况可以快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怎么回事,如有模友同等情况可以快点解决

。。。声音问题是因为我把声光报警器插错了。。连接问题竟然是我电脑的问题,电脑里的调参软件连不上。直接打开U盘里的竟然连上了。。都一样的软件。。再把U盘里的拷到电脑里,电脑里打开还是连不上。。。。。无语了

网友:
这是认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问题是因为我把声光报警器插错了。。连接问题竟然是我电脑的问题,电脑里的调参软件连不上。直 ...

,与你相反,我上次把电调接反了,老是不停的滴滴叫,找了好半天才发现问题,不认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你相反,我上次把电调接反了,老是不停的滴滴叫,找了好半天才发现问题,不认真的原因{:1_61 ...

哈哈,兔子还是很不错的飞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