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小鸡_头罩及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3-12-08):
请教大家:
1、mini cp飞航线结合3D连续三四个电后原厂有刷马达会很烫吗?
2、minicp 和nanocp的头罩通用吗?

网友A:
1 就算只飞了一个电也会很烫的.....
2 泉速的nano cp? 手上没有,但是我看结构差不多,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B:
LS也说了,只飞一块电池也会很烫,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是这样。有刷电机是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的。所以每两块电池之间一定要隔5分钟以上才行。

网友C:
连续飞对电机伤害特别大,一电下来主电机烫手没商量。
如果每电间隔5分钟可以飞200起落,那么每次连续两电飞行电机寿命肯定少于200,每次连续四电飞行电机寿命会严重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