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问题请教大哥哥们!!!

楼主(2013-12-08):
买了个霓辉377练手,想练模拟,不知道377遥控器精度够不够?要是和华科尔10比起来精度和手感有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一直纠结是先用377遥控器飞模拟还是提前买个华科尔10飞模拟,求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A:
就用H377的控练手吧,都差不多的,D10练模拟器太浪费了......  我现在练模拟器都是用的ESKY的垃圾控   另外,H377是架好机,很适合新手

网友B:
用D10练模拟器?太糟蹋东西了(土豪除外),还是用H377的控练手比较实在
另一方面,我也是新手,建议用H377控练手没问题后再考虑上D10和更好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H377的控练手吧,都差不多的,D10练模拟器太浪费了......  我现在练模拟器都是用的ESKY的垃圾控   另外 ...

这不是准备会了8面悬停就上450+华10嘛,目前已经4面勉强过关,所以450指日可待,这才冒出个提前买华10的想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准备会了8面悬停就上450+华10嘛,目前已经4面勉强过关,所以450指日可待,这才冒出个提前买华10的想 ...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8面,都那八面。

网友D:
我在纠结上devo10还是t8fg练模拟器...请老鸟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8面,都那八面。

正飞4面 倒飞4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纠结上devo10还是t8fg练模拟器...请老鸟指点迷津.

有什么可纠结的,都行!
话说我用14SG、6J还有乐迪的六通、七通、SM2000都练过。

网友:
还是先用377的练模拟吧

网友:
想上机的话,同时兼顾到模拟还是D10吧

网友:
最近入魔的人不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D10练模拟器?太糟蹋东西了(土豪除外),还是用H377的控练手比较实在
另一方面,我也是新手,建议用H37 ...

我是新手,一直在用天地分的WFT09S练模拟器,想请教一下控有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练模拟器会不会影响控的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一直在用天地分的WFT09S练模拟器,想请教一下控有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练模拟器会不会影响控的使 ...

      天地飞的WFT09S练模拟器也是可以的
      控没有使用次数限制,机械部件确实是会磨损,有一定寿命的,不过只要不坏就没问题,坏了还可以修,只是精度似乎会有些影响。
      练模拟器会影响控的使用寿命,但毕竟这些控的价格并不贵,包括D10在内,通常都承受得起。等这些控都折腾坏了,估计技术上早已突飞猛进,今非昔比了,那时现在的控早已不入您老的法眼了,呵呵。
      不过话又说出来,从经济性考虑,干嘛不用手头最差的控练模拟器,最好的控实际飞真机呢?

网友:
有米就14sg,8fg,XG8,没米就D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10练模拟器?太糟蹋东西了(土豪除外),还是用H377的控练手比较实在
另一方面,我也是新手,建议用H37 ...

我天天用8fg练模拟器呢,其实没必要那么纠结,到了把控电位器磨坏的那天你已经成世界冠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WFT09S练模拟器也是可以的
      控没有使用次数限制,机械部件确实是会磨损,有一定寿命 ...

多谢指教,学习了。

网友:
模拟的,随便一点,没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