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20131208 —— 丢步问题再跟进,继续较真

楼主(2013-12-08):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Rickyzhou】20131205 —— 丢步问题跟进,找到元凶 (已上传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111
好了前面说到用替换法,确定了问题应该出在电调硬件上。那么什么硬件的区别会导致这个问题呢,很明显是MOS管。 好奇心驱使下,拆了新旧两款电调。 先是剥皮,再是掀背。 哈哈,不出所料,MOS管是不一样的。
没问题的是4934N, 有问题的是4935N。

上网查一下 datasheet,4935最大电流比4934要小,但是MOS管开关速度要比4934更快,为什么会引起丢步呢?会不会是程序的配合问题呢? 那么为什么原装程序和BLHeli程序都有问题呢? 希望好盈继续跟进研究。

4934N

4935N

网友:
研究得好透彻啊,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
个人觉得论据还是不充分,视频演示的故障重现率竟为100%,大可以做更多测试。。。

网友:
这贴持续关注,不过我的电调是40A的。炸两次都是堵转那样

网友:
楼主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也不排除是电机与电调不兼容的问题。不同批次的电调兼容度不一样,这个我在测试电调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更换电机或者修改反馈电路的元件参数。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不愧是搞研发出身的,有debug的那股劲啊

网友:
航模界缺少像LZ这样的人才啊。

网友:
看不懂!但是进来一定看完!学习,并表示敬佩

网友:
关注中,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2014-02-24):
好吧楼主,我也是大疆的客服和我说丟步我才搜到这个帖子的。以前都没听说这个丟步。好赢天行者20a,kv880朗宇2216.大疆的客服叫我换电机。。。不知您有何建议,换电机不少钱,,木有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楼主,我也是大疆的客服和我说丟步我才搜到这个帖子的。以前都没听说这个丟步。好赢天行者20a,kv880朗 ...

请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678&page=1&extra=#pid11454944

网友B:
电调设置选项里,还有个频率高低,可以试着改变12K和8K的频率,看看是不是还堵转。
我的选的12K的MOS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设置选项里,还有个频率高低,可以试着改变12K和8K的频率,看看是不是还堵转。
我的选的12K的MOS管频 ...

请留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