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不能90度垂直拍攝,請問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嗎?

楼主(2013-12-08):
旡刷
云台
是自制的,毛子固件2.3b5,跟随模式,基本操作无问题,就是不能垂直向地面,当机器向下或向上大约45度,云台就开始震动,请问各位有这情况吗?

网友A:
传感器歪着装试试

楼主:
传感器我是装在相机底板,你意思是装在侧板上?

网友B:
在遥控器里把 控制云台的通道 在舵角设置里 设置成百分之120看看

楼主:
我的是手持架,沒有遥控器,可以在电腦设定嗎?

网友C:
调整PID值就可以了

网友D:
跟随模式好像没那么大角度,不能90度向下吧?

楼主:
但是我见毛子的测试片,机器是可以往上或往下90度的,如果调PlD可以,请问怎么调,是调小或加大PlD数值,还是加大或减少功率?

网友E:
FOLLOW ROLL MIX, DEG
试试这个值加到最大,我也没具体试过。LZ可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试过了,都是抖,是偏航轴在抖,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把相机底板做成角度的 传感器就可以达到这效果啊

楼主:
我的传感器就是装在相机底板上,请问是怎样做成角形,是把传感器装在侧板上,还是什么的,可以详细一点说明吗?

网友G:
我也是45度的时候就抖

网友H:
在调参软件中将角度值扩大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角度值在哪里调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I:
我的云台也一样问题,新手玩云台真痛苦。希望楼主早点解决问题也分享下经验。我猜测是不是重心位置不对。
还有,楼主云台在飞机转向时会不会有倾斜产生,我的就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你的情況我試过,在調參軟件的第二頁調整參数,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J:
俯仰突然没有了,请哪位指导?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