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朗宇X2826 740kv电机配桨和配电池拉力的参数

楼主(2013-12-08):
求助 朗宇X2826 740kv电机配桨和配电池拉力的参数 求大神 或厂家给个!这个电机我想用3S电池 我想知道详细的拉力和配桨的尺寸!

网友A:
11寸桨 3s 估计拉力2.5公斤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寸桨 3s 估计拉力2.5公斤左右

不可能的,这个KV应该配4S电池,12~13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
墨宝上搜一搜,便知。

楼主:
搜索了 真的没有详细的 我现在只想知道
3S 电池配多少寸桨 拉力是多少 和最好的配置 几S电池 拉力 能达到峰值 配桨尺寸!

网友:
配這電機 應該是飛X8這些大飛機
4S 12-13吋槳 走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