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F550首次试飞就炸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12-08):
难道飞前就是不能拍照吗?这是昨天刚装好拍的

损失不大,脚架4个全部报废

4号电机

6号电机的轴承、垫圈、卡子不见了,电机完好

1号电机桨

上面板

接收机一根天线断了,

昨晚装好的,飞控是大疆Naza-mV2,电池格氏3S5300mah,天九的控和接收,没挂云台
今天去试飞,特意找了一处没人的地方,是旧村改造,村里的房子全部拆了,一地的砖头瓦砾。
指南针校准好,GPS搜好星,GPS起飞,起飞后在2米多高度悬停,就开始飘,往左飘,没管他,切到姿态模式飞了10分钟下来,换第二块电,还是GPS模式起飞,飞起来后就觉得不对劲了,开始乱飘了,赶紧切姿态模式,并拉高到了20多米高,结果姿态模式跟手动模式似的, 摇杆回中飞机还是往左边倾斜着飞,而且倾斜的越来越厉害,我就往回打副翼(往右打),把飞机拉回水平了,但是飞机还是继续往左倾斜,我就继续往右打舵,结果摇杆打到头了,飞机就一直左倾直到头朝下飞,就看着飞机从天上一头扎下来了,在快落地时我松了摇杆,飞机迅速继续倾斜,落地瞬间四个脚架先着地,吓死了,幸亏这里没人。
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炸机,先谢谢了。

这两天通过大家的分析,终于发现是指南针安装方位不对,GPS安装是对的,今天又调整了下指南针,就好了,基本可以悬停不动了。

今天试飞又炸机了,因为上次炸机时接收机天线断了一根,这次飞的远了点,大概70米就失控了,之后直接撞在楼上了,在12层,直接从12层垂直坠毁,奇迹的是,GPS支撑杆完好,6个桨完好,损失两个力臂,两个电机,GPS天线陶瓷片报废。

网友A:
最好有视频,或者OSD数据
这样比较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视频,或者OSD数据
这样比较好分析

自己出去试飞了下,没拍视频,osd没装

网友:
香蕉头给祸害的

网友B:
这个真不好说了,没有视频,没有数据!你说的一直往左是同一个方向吗?还是一直往飞机的左边飞

网友:
再现dj炸鸡图

又是gps模式下的

网友:
回贴是美德!

网友C:
姿态模式漂是重心没调好  GPS漂 一是没校准好  二是到一个新地方飞  多少会有漂的现象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也是550  到手后也炸过  也是在GPS下左漂  和你一模一样。后来我不停的校准IMU 和指南针。飞了几次后 越来越稳  现在完全可以定住  说明的是现在和之前漂  没有调过任何参数

网友:
楼上分析的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好说了,没有视频,没有数据!你说的一直往左是同一个方向吗?还是一直往飞机的左边飞

我一发现姿态模式不能自动水平了,我就拉高到20多米了,然后慢慢的往左倾斜,之后越来越快的往左倾斜,我也是从慢慢的往右打副翼,到最后副翼都打到头了,飞机还是往左倾斜,然后直到飞机垂直地面往下坠毁,再到整个机身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漂是重心没调好  GPS漂 一是没校准好  二是到一个新地方飞  多少会有漂的现象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

GPS校准就是校准指南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发现姿态模式不能自动水平了,我就拉高到20多米了,然后慢慢的往左倾斜,之后越来越快的往左倾斜,我 ...

楼主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哦,比如你的往左偏是一直往东吗,还是飞机的左!

网友D:
你的飞机基础校准跟高级校准,还有GPS校准都弄了么?感度可能也有问题,再有就是看你的飞机完好时照片,感觉太轻了,你应该第一次飞多挂点载重,这样会稳很多,还有就是一定要装好后从机器中心位置拎起来,看看中心怎么样,我的也是550,第一次飞就炸了,没你这么厉害,跟你炸机情况差不多,歇着就扎下去了,后来我家了脚架配重后就好多了,不会有乱飘的显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572

网友E:
你的gps怎么回事儿,包的是啥东西,姿态模式像手动模式乱飞,不用看数据就知道这个就是磁罗盘受干扰了,naza系列通病,v2最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哦,比如你的往左偏是一直往东吗,还是飞机的左!

是飞机的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飞机基础校准跟高级校准,还有GPS校准都弄了么?感度可能也有问题,再有就是看你的飞机完好时照片,感觉 ...

都校准了,到了飞场还特意又做了一次指南针校准。
是不是我把电池放在上板上面,有点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gps怎么回事儿,包的是啥东西,姿态模式像手动模式乱飞,不用看数据就知道这个就是磁罗盘受干扰了,naz ...

GPS没外壳,为了防止裸_奔外面包了一层海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校准了,到了飞场还特意又做了一次指南针校准。
是不是我把电池放在上板上面,有点头重脚轻?

电池只要放在中心位置,中心调好就没问题啊,你下次让机器重点吧,再就是新手建议弄个结实点的脚架,不然很伤的,每次起落都会颠的厉害。

网友:
建议装上个iosd,最起码得炸的有根有据

网友:
GPS受干扰了,裸板吗?我是学电子的,你那个海绵会产生静电可能对GPS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