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算下桨尖速度 结果惊人!

楼主(2013-12-08):
闲着无聊 算算桨尖速度有多快

按照10寸桨来算
   10寸=25.4CM=0.254M
那么桨尖转一圈的距离就是
  0.254M*3.14=0.79756M
再按照每分钟5000转就是
  0.79756M*5000=3987.8M
一小时就是
3987.8M*60=239268M
  我是不是哪里算错了 这速度区区塑料桨能承受的住吗

网友A:
确实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惊人!!!

回复的到挺快 总觉得那里算错了

网友B:
桨尖的速度应该用角速度来表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尖的速度应该用角速度来表示的吧!

用角度怎么算?

网友C:
一分钟划过4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钟划过4公里!

66.463M/S字数你

网友D:
很正常,离音速还差得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离音速还差得远呢

超过音速桨尖会冒烟的,声音也很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过音速桨尖会冒烟的,声音也很刺激!

正确!而且那时浆的阻力大于推力了

网友:
几乎坐地日行八万里了...

网友:
涡轮增压转速能达到二十万转,这么算的话200000*60*0.15*3.14 = 565 2km/h

网友E:
一分钟没有5000转,打对折
另外:239公里的时速并不是很快啊,完全可以耐受的

网友:
受不住也受住了哦..哈哈

网友:
知道抽鞭子为什么会有啪啪的响声吗?     那是因为鞭子稍的速度超过了音速发出的音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钟没有5000转,打对折
另外:239公里的时速并不是很快啊,完全可以耐受的

好吧  我混淆了M和KM

网友F:
应该用半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用半径算

为何用半径算?

网友:
这速度也不算高,才音速的1/5

网友G:
带桨真有每分钟5000转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桨真有每分钟5000转嘛?

保守的算法 实际应该不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保守的算法 实际应该不止

我的意思是,应该远小于这个数吧....

网友H:
好多因素没有考虑。风的阻力。还有是半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应该远小于这个数吧....

KV900 用3S电 一分钟就是900*11.1=9990转 这是空载速度 装上桨 5000转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多因素没有考虑。风的阻力。还有是半径的

算的是桨尖速度 按照桨转一圈的距离也就是直径10寸的圆的周长  没错啊 用半径算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KV900 用3S电 一分钟就是900*11.1=9990转 这是空载速度 装上桨 5000转应该是有的

没数据我也不敢说。不过加桨转速只减半,还是不敢相信。毕竟负载比空转大了好多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数据我也不敢说。不过加桨转速只减半,还是不敢相信。毕竟负载比空转大了好多好多。

这是X宝里给的数据 应该相差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X宝里给的数据 应该相差不大吧

学习了。

网友:
闲着无聊 算算桨尖速度有多快

按照10寸桨来算
   10寸=25.4CM=0.254M
那么桨尖转一圈的距离就是
  0.254M*3.14=0.79756M                此处设桨尖的 线速度 为 N
再按照每分钟5000转就是
  0.79756M*5000=3987.8M           此处设桨尖的 线速度 还是 N
一小时就是
3987.8M*60=239268M                  此处设桨尖的 线速度 依然是 N
一天就是xxxxxxxxxxxxxxxxxxx         此处设桨尖的 线速度 依然是 N
一年就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此处设桨尖的 线速度 依然是 N

网友:
200多码的速度对于螺旋桨上面来说应该合理吧,如果只有20码速度不相当于自行车,能飞得起吗。

网友:
算算就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