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耗电量

楼主(2013-12-08):
本人是新手F450机架,网上最使宜的GOpro3无刷云台,狮子3S 5200电池,起飞重量1570克。云台与动力共用电源,发现动力加大,云台就稳不住。请问云台耗电量多少,还有图传设备耗电多少,如果单独供电,用多少mah的电池,谢谢

网友A:
其实云台和图传耗电不多,但是你的电池可能放不出那么大的电流,所以不够用。3S1000毫安的云台电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云台和图传耗电不多,但是你的电池可能放不出那么大的电流,所以不够用。3S1000毫安的云台电足够了

如果以后要上图传,1000mah够不够,能有多少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以后要上图传,1000mah够不够,能有多少时间

我的是飞越云台+600mw图传+两个LED灯,3S1000能连续使用约4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飞越云台+600mw图传+两个LED灯,3S1000能连续使用约40分钟

那应该完全够出去飞一次了,主要降低重量啊

网友B:
朋友你的云台多重啊,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加了一个脚架就1.3kg了,还没有上云台和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云台多重啊,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加了一个脚架就1.3kg了,还没有上云台和图传

我没有图传,F450原厂配置,狮子3S5200电池,云台加山狗28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云台多重啊,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加了一个脚架就1.3kg了,还没有上云台和图传

讲一下我用的是DJI的原厂脚架,60克

网友B:
朋友你的电机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电机是多大啊

DJI 原配的2212,1038桨

网友:
我的也是,图传加云台,飞到300米,云台就抖动,飞机也随着飘,摔了几次,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