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Extra300

楼主(2013-12-08):
按图纸做了一架飞机,Extra300

翼展1.5M, 起飞重量2.5KG左右.希望有经验的模友推荐两种动力配置,一种飞航线,另一种飞3D.

另外制作完成后发现机罩很大,是不是会影响螺旋桨的工作效率.

上几张PP.

网友:
手工一流,顶

网友A:
4255  kv500 14X7寸桨 2600 6s电。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B:
求图纸啊  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55  kv500 14X7寸桨 2600 6s电。

飞航线,有没有价位稍低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纸啊  哥们~

这是原始图纸,油动的,我改电的了。
过两天上DXF格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原始图纸,油动的,我改电的了。
过两天上DXF格式图

您是改成对插机翼了吗

网友C:
连平衡片都省了,可惜了,
头罩轻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改成对插机翼了吗

没有还是原来的,不过位置前移了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平衡片都省了,可惜了,
头罩轻木的

没看懂,请详解!

网友D:
目测电池仓有点小。我是1.4米的电机用的双天4250。510KV用6S电。想航线飞4250。700多KV4S4000左右的电池就行。

网友:
好手工,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电池仓有点小。我是1.4米的电机用的双天4250。510KV用6S电。想航线飞4250。700多KV4S4000左右的电池就行 ...

手上有一个郎宇2820 KV800 的配 13*6 可以吗? 用4S电 和6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个郎宇2820 KV800 的配 13*6 可以吗? 用4S电 和60A电调.

估计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请详解!

我说的是垂尾的平衡舵面

头罩是用轻木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垂尾的平衡舵面

头罩是用轻木做的么?

明白了,头罩是轻木做的.其实也不对,这架飞机的主翼翼肋和机身,机罩全是用三夹板做的,成本16块钱.尾翼和机体蒙皮用1毫米轻木制作.选用国产蒙皮所以整机较重.起飞重量在2.5KG.

网友:
我噻。自己画图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头罩是轻木做的.其实也不对,这架飞机的主翼翼肋和机身,机罩全是用三夹板做的,成本16块钱.尾翼和机 ...

你说的三夹板就是层板吧。蒙版1mm的不敢用,国产轻木1mm的实在是太软了,感觉跟纸差不多。1.5m翼展2.5公斤还可以,正常重量吧,我的1.4m成品机还2.2公斤多呢。
国产蒙皮比较薄,我觉得应该轻啊。我看进口机的蒙皮和单买的德国蒙皮都挺厚的,特别结实,我以为会比国产蒙皮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头罩是轻木做的.其实也不对,这架飞机的主翼翼肋和机身,机罩全是用三夹板做的,成本16块钱.尾翼和机 ...

楼主你的轻木在哪买的,我做的1.2米Fi-156成本也不止16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