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冲完这德行了~~~~~

楼主(2013-12-08):
昨天就这么冲的,今天没事拿起来测测,一看可吓尿我了,我觉得这两天咋这没力呢,咋回事呢,充电器B8,电池格式达普,

网友:
同时出问题首先怀疑电显和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吧

网友:
严重怀疑充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
两个电池都充的一样很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也可能是加并充板导致的

楼主:
想知道这充电器没法单独调节每片的充电电压么

网友:
敢不敢换个稍微好点的充电器?

网友:
找个好电池先确认电显没问题,然后就把充电器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这充电器没法单独调节每片的充电电压么

正常情况下能调节,否则要平衡口干嘛?
但你这个可能不正常了 。

网友:
我的电池也这样,也是这个垃圾充电器

网友:
电池、充电器、显示器出问题了,

网友:
两块电池电压好一致啊,看来应该是充电器的原因

网友A:
这充电器充电好均匀啊

网友:
拿个万用表  一节一节的量  然后排除电显的问题

网友:
都可能有问题,两个电的可能比较小,先看看电显和充电器吧……
我今天和楼主差不多,用B6充格氏,充好后插上电显,4.17,4.17,4.36,瞬间凝固了……4.36是神马概念,赶紧飞,飞到报警了,又量3.65,3.65,3.98,然后拿回家想充平衡,结果B6显示三个3.71,就觉得有问题了,拿出吃了好久灰的MT-2017,打到10V挡,量出来三个3.7……问题瞬间就被解决了……

网友:
这种先串充后平衡充的充电器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结果就是越来越不平衡,不如用独立充电器

网友B:
两个电池的异常如此相似,还是看看你的电显吧。90%不是电池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充电好均匀啊

平时想这么一致都难呐,哈哈

网友:
这个电显不是有平衡功能吗?直接平了它。可以平横,那就直接扔了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的异常如此相似,还是看看你的电显吧。90%不是电池的事。

不是电池的事儿,之前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