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的新问题,

楼主(2013-12-08):
一台老款的700E,换了个新的凤凰120电调,发现和原来的有多一条感度线,请教下这条线如果不接可以用定速吗,接的话,设置应该怎样设置,本人用JR 11X的控,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2号线不接 可以定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不能抢两个沙发啊,犯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不能抢两个沙发啊,犯规。

手一哆嗦点多了

网友:
手一哆嗦,三万都捐了...

楼主:
高手呢,怎都是灌水

网友:
好东西,,问个价格 ? 花费 多少 米 ??

网友:
需用USB卡连接电脑 通过凤凰软件设置  具体设置方式论坛里千红有帖子  那个单线的插口可以一边闲置不用 功能还没有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