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帖 这次是09md新舵机

楼主(2013-12-08):
这次发帖 银燕的新出的舵机已经使用一遍了 下面我说下感受~!也提一点小的建议~首先赞的是银燕的售后服务 我感觉应该是很不错的~每次出了的问题都是给换新的舵机和免费配件~!作为一个菜鸟炸鸡在所难免 选择一个有保障的售后是第一选择 这两点也让我作为一个新手很欣慰,至于出现问题 我新手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这次09md出现问题损失比前面大了点.一副桨 .三轴 .和尾桨.离地50公分联系悬停 螺距舵机突然抖了起来 新手处理问题不挡 飞机倒地 迅速收油门 三个易碎臂完好无损 .换了三轴测试震动的时候才发现的问题 通电舵机没有问题. 油门推起 螺距开始抖动 油门越大抖动越大 反复试了几次后彻底没有反应了. 不知道是舵机电机问题还是电子件的问题 ?晃动舵机臂感觉没有扫齿 我对电子设备比较小白 问题就留给银燕技术部解决吧~!
再说的就是9256 用的k8 冬天怕冷造成失控炸鸡 损失就不说了 舵机的输出齿坏了 技术部免费给邮寄了输出齿 说是已经改良过的 具体什么样待我炸鸡测试后再说吧~!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网友:
请联系客服部门,我们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银燕的09md我也在用,感觉电机不耐用,用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出现问题。我觉得银燕应该采购质量更好的电机,特别是耐用性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的09md我也在用,感觉电机不耐用,用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出现问题。我觉得银燕应该采购质量更好的电机 ...

舵机昨天给厂里邮过去了 等他们检测后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不过我感觉也应该是电机的问题,预测下吧 看看是电机的问题 还是线的问题,电机不耐用的结果大. 我是新手都是瞎猜 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舵机昨天给厂里邮过去了 等他们检测后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不过我感觉也应该是电机的问题,预测下吧 看看 ...

舵机到了厂里了 维修人员给我说是线让扯断了.已经修好了 正在途中.再次顶下银燕服务

网友:
好奇这个舵机里的电机是什么品质的,耐用性如何?

网友:
我的09md一直很好用,对得起这个价格,一两百起落虚位有点大

网友B:
银燕应该借鉴一下“著名”的MD933的宣传策略:长寿电机和长寿电位器。933的舵机齿也会扫,为何模友们抱怨不多,那是因为炸了机,就该坏掉,不扫齿那就真的是“神舵”了,933极少在正常飞行时挂掉,说明真的如厂商所宣传的那样好料用在了2个影响寿命的地方:电位器和电机。
不过就价格而言,ES09完胜于同级别的MD933,ES9256完胜于同级别的KST2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应该借鉴一下“著名”的MD933的宣传策略:长寿电机和长寿电位器。933的舵机齿也会扫,为何模友们抱怨不 ...

呵呵 我再补充下 售后也完爆哪二家 ~!我修的舵机收到了 我又买了2个9256 再次赞下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