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S09MD和ES9256HV搭配装国产CX250SE_FBL

楼主(2013-12-08):
这次收了一套国产250空寂。终于可以试试银燕ES09MD和ES9256HV的搭配,用闲置的zyx-s做三轴陀螺仪~

斜盘舵机摆臂球头内装的话,会干扰摆臂运动,这应该是银燕设计时考虑不周的地方!解决方法,在摆臂安装孔内部塞一个垫片进去,搞定!

马达 定制 3S 3700KV

9槽6极 弧形磁瓦

轴 径:ø2.5mm

电池节数:2S-3S锂聚合物电池

适配螺丝:2.5mm

马达安装尺寸:孔距:19.00mm、 螺丝孔径:2.50mm

来一张静态,尾管撑杆还没装,线束最后试飞没问题再整理……

尾部线束整理完毕,力求内走线,视觉上要整齐,250先天的小机身,在独立接收和独立三轴陀螺下,肯定会拥挤,但,好好设计,还是可以走得比较规则的。

下面是几个阶段的测试视频:

无桨组装100油门震动测试通过……

首飞视频,感度100,锁尾不温飘。视频里可能是主旋翼感度过高,尤其刹车感度偏高,停止有点头现象,需要再调……

5分钟悬停视频来了:

仰俯感度还是稍稍有点高,存在点点头现象~

花牌3S 850mAH 25C电池,起飞重量362克,SP塑料大桨、富丽塑料尾桨。

悬停5分电显报警(3.5V报警),落地静置3分钟,电压3.7V,油门60%左右…

楼主:
整体感觉银燕新款09系列舵机全面优于08系列,安装孔距更准确,但外壳的改变对一些特殊安装方法稍有欠缺!

但个人感觉ES09MD的舵机在细微的舵量变化时的精度稍显不足,在悬停时,极细微的舵量不是很精确~

ES9256HV总体感觉不错,包装很好,手感也很好,速度应该不错,在非高压状态下与zyx-s配合做锁尾,没有问题,精度明显好于ES09MD。只是我买的是较早出厂的版本,不含消火花电容,据说银燕会出带消火花电容的版本!

再有就是寿命问题和强度问题了,有模友反应即使装了易碎舵机臂,但还是频繁炸坏输出齿;还有报道个别舵机同时间使用后,精度虚位会有不均等下降问题,我这个是新的,还不知道使用一段后会是什么情况!

会后续再上报告吧!

网友A:
楼主说的频繁炸断齿的是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频繁炸断齿的是我吧

应该就是XD您了……

网友B:
鉴于大家反映输出齿轮容易炸断,我们已经将输出齿轮由7075航空铝升级成不锈钢,我想这样应当是很难炸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于大家反映输出齿轮容易炸断,我们已经将输出齿轮由7075航空铝升级成不锈钢,我想这样应当是很难炸断了吧 ...

那么如何识别是改进版的ES9256HV呢?也就是加了电机消火花电容 和 钢制输出齿的批次呢?

现在市面上铺货了吗?

网友C:
LZ 着电调5V输出,舵机表现不出来速度和力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着电调5V输出,舵机表现不出来速度和力量啊

兄台建议用哪款电调适合这套舵机配置呢?

网友:
09最大6V 9256最大7.4V选 电调很纠结

网友(2014-01-08):
樓主的電機是惠州老彭的, 做得很不錯的電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鉴于大家反映输出齿轮容易炸断,我们已经将输出齿轮由7075航空铝升级成不锈钢,我想这样应当是很难炸断了吧 ...

请问哪里买输出齿呢?我的ES9256hv买的比较早,现在有一个舵机老是吱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买输出齿呢?我的ES9256hv买的比较早,现在有一个舵机老是吱吱响。

某宝有的~~

网友D:
这个舵机臂得用多少t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机臂得用多少t的啊?

亲,是 21T 噢·~可以用易损臂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是 21T 噢·~可以用易损臂的噢~~

请问,易损臂应该用哪一款?是215的还是410的

网友(2014-03-05):
提醒LZ,用小姨子一代陀螺对舵机使用寿命可不是件好事儿,这玩意儿对震动的算法优化不足,尾舵机短命。小姨子S2相对来说好得多。

网友:
ES09MD上250感覺有點太大,250上es08md大小剛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鉴于大家反映输出齿轮容易炸断,我们已经将输出齿轮由7075航空铝升级成不锈钢,我想这样应当是很难炸断了吧 ...

我是上星期买的3个9256。说实话舵机不错包装也很好。但在两天前一次普通练习中小炸草丛中。横轴和主轴轻微弯曲,大桨完好。两个斜盘舵机炸坏,易碎臂没事。回家拆开舵机一个大齿断了。另一个大齿和大齿轴空转。原因我就不说了你应该比我清楚。我想问的是你们去年就在处理断齿的事为什么到现在还能买到容易断齿的舵机?货出去出去了就不管了?就算不招回给没换齿的舵机配个不锈钢大齿让用户自己更换的想法都没有吗?要是这样容易断大齿不处理的话可能谁敢买?顺便说下tb牛b回复我问他怎么装了易碎臂怎么小炸一下大齿就断了?他说:是这样的。恩,舵机不是拿来炸的。不炸就不会坏。我想想也对啊,谁叫我炸了呢。又花50买两大齿。当初就是看9256广告霸气,价格也便宜。真应了那句话:模型省钱就是浪费的龀开始!哥现在真后悔当初没花400买三个新款2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