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已经入手G6.5等模拟器.但纠结与遥控器问题.请前辈来 ...
新手已经入手G6.5等模拟器.但纠结与遥控器问题.请前辈来指教

楼主(2013-12-08):
请问新手打算以后飞3D电直.请问用DEVO10呢?还是直接上T8FG呢?

网友A:
有钱没钱?没钱Devo10够用一辈子(有钱节俭也一样)。有钱的话,直接就上futaba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过渡。都是遥控器不存在什么本质的上的等级区别

网友B:
支持一次到位

楼主:
感谢大家给予的帮助!果断决定t8fg。

网友C:
一次到位 不重复投资!

网友D(2014-06-13):
有钱没钱

网友E(2014-08-05):
顶一次到位

网友E:
现在14sg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