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急问精灵问题

楼主(2013-12-08):
上电搜星定位都正常,一起飞就一直闪红-黄灯,不管是自稳还是GPS模式,都会往一边偏,而且越偏飞的越快,自能不断手动矫正。刷了4.02固件,做了遥控器校准,IMU校准和高级校准,现场也做了次罗盘校准,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此时S2开关是关状态。

网友:
不懂 帮顶 去看看说明书 黄灯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红黄双闪,一起飞就这样

网友:
认真研究了一下,你这个情况是指南针被磁化了,所以校准不成功飞控自动跳转姿态模式,官网有个视频教怎么弄的。需要一个磁铁,来回弄,我看视频感觉有点麻烦,看多几遍可能就熟练就懂了。指南针是脚下那个小小的东西,感应地磁的,你想想啊地磁才多么大一丁点,所以这个指南针感应器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受磁影响。甚至容易损坏,炸鸡是炸不坏的,就是接近磁性东西容易被磁化啊影响啊什么的。像老式电视显像管靠近磁铁会有色斑形成一样,很敏感。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红黄闪烁是指南针数据异常,并且自动关闭GPS模式,自动切换到姿态模式。这也就解释了你这个机器飘的问题,因为GPS关闭了,所以只能保证姿态稳定,但是定不住位置,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快。你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并且在起飞前仔细观察你的指南针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罗盘没有校准,建议你好好看看,确认罗盘已经校准了

网友:
指南针没校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罗盘没有校准,建议你好好看看,确认罗盘已经校准了

上调参软件看,磁罗盘M值是1700左右,在现场也校准过几次罗盘,校准的时候都正常,可是一上电起飞就不行了。有个情况说说,前面飞完两块电池一切正常,后面的就不行了

网友:
机脚架上的指南针连接线有没有松脱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调参软件看,磁罗盘M值是1700左右,在现场也校准过几次罗盘,校准的时候都正常,可是一上电起飞就不行了 ...

上照片吧,肯定是有干扰,dji的指南针系统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干扰,普通手机离近了就会干扰,所以建议你飞的时候最好远离带电或者有强干扰的地方,尤其是落地换电池的时候,避开手机钥匙还有手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照片吧,肯定是有干扰,dji的指南针系统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干扰,普通手机离近了就会干扰,所以建议你 ...

这样也会有干扰?那DJI的指南针真是太脆弱了。上面说的有可能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明天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照片吧,肯定是有干扰,dji的指南针系统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干扰,普通手机离近了就会干扰,所以建议你 ...

那有什么办法保护指南针?不飞或者运输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会有干扰?那DJI的指南针真是太脆弱了。上面说的有可能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明天检查下

如果是接触问题,你最好看看插头有没有插紧,如果插紧了肯定是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也会有干扰?那DJI的指南针真是太脆弱了。上面说的有可能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明天检查下

认真研究了一下,你这个情况是指南针被磁化了,所以校准不成功飞控自动跳转姿态模式,官网有个视频教怎么弄的。需要一个磁铁,来回弄,我看视频感觉有点麻烦,看多几遍可能就熟练就懂了。指南针是脚下那个小小的东西,感应地磁的,你想想啊地磁才多么大一丁点,所以这个指南针感应器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受磁影响。甚至容易受磁改变性质,炸鸡是炸不坏的,就是接近磁性东西容易被磁化啊影响啊什么的。像老式电视显像管靠近磁铁会有色斑形成一样,很敏感。
需要去磁化。我的精灵也出过一次这个情况但是我懒得搞直接换掉了指南针和飞控。。。。

网友C:
请问飞机是否有装额外的东西?
目前精灵的配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飞机是否有装额外的东西?
目前精灵的配置是什么?

只装了一只鹰眼摄像机,别的没有装。就刚刚又飞了两块电池,第一块电池没事,第二块电池(ACE格式牌的)飞到最后一分钟降落前偶尔有闪红黄灯报指南针失效的情况,过一会报警又自动消失了。调参看指南针M值达到1600--170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研究了一下,你这个情况是指南针被磁化了,所以校准不成功飞控自动跳转姿态模式,官网有个视频教怎么 ...

直接换掉指南针和飞控?那成本还不如买台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掉指南针和飞控?那成本还不如买台新的呢

那是我懒惰的做法,不是说你可以按官网方法尝试去磁化吗?咋现在的人看句子只认自己想看的部分而其他部分不管的呢

楼主:
自己去磁,就是掌握不了这技术,没把握,还是寄回公司检修靠谱

网友:
红黄闪貌似是姿态模式并且GPS信号不佳,如果自己真的搞不好就返修吧,DJI售后很不错的

楼主:
刚寄走,红黄灯闪不是指南针数据报错吗?怎么又说是GPS问题了?我记得如果是丢星的话应该是红灯闪啊

网友D:
学习了 ,起飞那种状态最好,安全啊 ,GPS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起飞那种状态最好,安全啊 ,GPS模式吗?

哪种都可以起飞,稳妥的是姿态!

网友:
长知识啦

网友:
再次校准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