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日本手改美国手

楼主(2013-12-08):
打开模拟器后盖,将左右手的水平/垂直电位器的三条线互调。
将右手油门杆的位置固定卡件卸下,安装倒左手位置。将左手回中弹簧换到右手。oK
在软件中修改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把模拟器旋转180度,然后修改通道映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模拟器旋转180度,然后修改通道映射就行了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