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四轴油门在50以下的时候只有两个电机工作?

楼主(2013-12-08):
我今天才组装好,用的是naza v2    好赢飞腾30A,和X2212电机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调试好还是怎么了,我的油门在百分之五十的状态下只有两个电机工作,’超过百分之五十后四个电机才同时工作,而且感觉电机要到百分之六十才能起飞,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飞起来后用GPS模式感觉还算稳定,毕竟是刚刚组装完成的,也不指望能飞的多平稳,只能在过程中慢慢改进了,
求大家帮我解释这个问题,并提一下解决方案啊!

我回去再重新校准一下油门,之前校准的时候有两个电机校准好了,还有两个电机,油门打到最高点的时候一插入电就狂转

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帮忙出方案!

网友A:
沙发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四个电调都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四个电调都要一样

我都校准了啊,

网友B:
除了二楼说的之外,再把怠速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二楼说的之外,再把怠速调高一点

恩,谢谢你,我回去再重新校一次看看,

网友:
好像是电调不同步

网友C:
电调恢复出厂,然后重新校准油门,
怎么会事,二个电调油门最高可以设置行程,另外二个电调油门最高一上电就狂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恢复出厂,然后重新校准油门,
怎么会事,二个电调油门最高可以设置行程,另外二个电调油门最高一上电 ...

的确是这种情况,泡泡师傅,不过我昨天晚上重新校准后很好了,一启动油门四个电机一起转动,
现在开始爽飞了,都是按照你教程学的,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种情况,泡泡师傅,不过我昨天晚上重新校准后很好了,一启动油门四个电机一起转动,
现在开始爽 ...

哈哈,还以为你的二个电调不是同一批次,或是坏的呢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再把怠速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以为你的二个电调不是同一批次,或是坏的呢

谢谢泡泡老师的指导,我的机机油门到60才能起飞,是不是正常的啊,还有11.1V2200电池太不经用了,调试的时候调着调着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的指导,我的机机油门到60才能起飞,是不是正常的啊,还有11.1V2200电池太不经用了,调试的时 ...

NAZA 50%以下是不会起飞的,应该正常。
换3S 500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 50%以下是不会起飞的,应该正常。
换3S 5000电池。

4225 610KV 仿APC1147桨 6轴 NAZA V1 也是要60才飞,电池是4S5000自己组的,这个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