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机架上的机臂固定螺丝容易松动,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12-08):
以飞越的为例,用一根长螺栓贯穿上下孔位在对侧用螺丝固定,这样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
螺丝胶好像也得松。设想在螺栓上钻个控置一个栓丝进入,可是螺丝太细不好钻。

网友B:
防松螺母

网友A:
螺丝胶有很多种标号的,你选软点的不会松。

网友C:
自锁螺母

网友D:
每次飞行前检查;随身带工具。

网友E:
自锁螺母+弹簧垫片

网友F:
我自制的铝合金架子螺丝从来没松过

网友G:
自锁螺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