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能不能左右眼单独接收信号?

楼主(2013-12-09):
两个摄像头并在一起,左边的信号传送给眼镜的左眼、右边的信号传送给右眼!
大家知道我想要什么效果了吧?
这不光是为了看起来更加刺激、真实!更能为飞手提供空间感,大大有利于安全飞行!

网友:
当然可以啊
可能需要一些改造
比如用sony的视频眼镜,然后通过电脑,把3d图像传给眼镜
或者改造个普通视频眼镜,再加一套驱动板,另外接一路视频信号

网友A:
不需要,想要问3d立体显示的事吧,直接问我即可,
视频眼镜实现3d立体fpv,用普通显示器直接裸眼显示3d,两种方式都能实现,已应用在我的650四轴上,不需要电脑处理,经常飞,已飞了很久了,本地魔友很多都看到过了,您out了,
视频眼镜我用的T2,裸眼成像时,显示器杂七杂八的用了好多个,都可以,只要能显像的都能实现3d(这才是挑战),目前用的7寸那款专业显示屏,亮度高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想要问3d立体显示的事吧,直接问我即可,
视频眼镜实现3d立体fpv,用普通显示器直接裸眼显示3d,两 ...

借问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问怎么实现的呢

静请等待"fpv的未来第二季^_^裸眼3d立体成像fpv显示系统"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想要问3d立体显示的事吧,直接问我即可,
视频眼镜实现3d立体fpv,用普通显示器直接裸眼显示3d, ...

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哈哈,已经实现啦。早玩过了。
不过飞机载重太大,所以飞不远,携带设备太多。
近距离有效果,视距远了,没有立体感的。
远航不建议搞立体。
偶有个帖子就是全过程立体。

网友:
这个 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想要问3d立体显示的事吧,直接问我即可,
视频眼镜实现3d立体fpv,用普通显示器直接裸眼显示3d, ...

你好T2 怎么实现 看2个不同画面,一边看地面前方一边看飞机FPV(一个摄像机装头顶模拟眼睛看前方四面 ,一个看来自FP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T2 怎么实现 看2个不同画面,一边看地面前方一边看飞机FPV(一个摄像机装头顶模拟眼睛看前方四面  ...

看我的全景fpv就知道了。。。

网友:
送脑筋想的呗,重庆魔友看到过的都知道。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4-05-04):
买两个单目的改在一块嘛。呵呵,当然现实也有这样的,类似佳能的一款视频眼镜就是这样,一边一个单目,眼镜前面,一边一个摄像头,相互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