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10寸浆

楼主(2013-12-09):
我是550 NZ V2 朗宇2216 KV900的二代电机 之前一直飞空机 用的8寸浆。飞得相当稳定,技术还算练到了随心所欲吧!只时间太短9分半 左右。(大家都知道8寸浆稳定但耗电,而且我的电机KV是900),这正常吗?昨天挂上了DYS的两轴云台和索尼5N微单,这两样一上,重量增加了1千多可吧,所以换上了10寸浆。换好后,做了IMU的校准,由于在同一个地方飞,所以没做GPS的校准。起飞后明显感觉不如8寸浆稳,突然开始往左漂。马上切回姿态果断降落。好险!这是我第一次飞10寸浆。想问问大家,我想换8寸浆来挂云台和微单,这个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时间估计就两三分钟,太重了!

网友:
550挂微单有点重啊,还有啊,飘是不是重心没找好啊,

网友A:
太重了吧,晕死,这个机架还带DYS+微单。。。。。服你了

f550上1038桨本来就不稳

网友:
挂微单整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吧,晕死,这个机架还带DYS+微单。。。。。服你了

f550上1038桨本来就不稳

所以想装8寸浆,但是时间不知道能飞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想装8寸浆,但是时间不知道能飞多久?

我今天2300克,4S 5000MA电池飞了9分钟,3.6报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2300克,4S 5000MA电池飞了9分钟,3.6报警下来

我有3000克了  你挂云台了吗?用的是8寸浆吗?能飞9分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3000克了  你挂云台了吗?用的是8寸浆吗?能飞9分钟吗?

3000克这个机架不行了,上680吧

网友B:
8吋槳因該是4s電池吧!  10吋要用3s電池 況且您已經超重了!標準f550 2400g就已經是極限了
電機沒冒煙已經很給力了,想辦法減肥吧!不然就得換電機&機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吋槳因該是4s電池吧!  10吋要用3s電池 況且您已經超重了!標準f550 2400g就已經是極限了
電機沒冒 ...

我电机用已经换了朗宇2216的  KV9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克这个机架不行了,上680吧

可以飞呀  已经飞过了  只是上次有点漂  所以马上就降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用已经换了朗宇2216的  KV900的

900kv 不是重點! 重點是電池s數!及槳的搭配

自己看表吧! 2216最大功率210w 您掛大槳加上高電壓!及超重飛行,測一下電流吧!嚇死你

型號: V2216 900KV
定子直徑: 22mm
定子高度: 16mm
軸徑: 3mm
電機尺寸: Φ27.8×34mm (直徑*長度)
重量: 75g
無負載電流 @ 10V: 0.4A
適用電池節數: 2-4S
工作電流: 20A
最大功率: 210W
最大效率電流: 5-17A, >80%
槳夾軸徑: 5mm

网友:
8寸桨挂微单???太吃力了吧?个人感觉这配置挂个狗应该差不多

网友C:
LZ别用8寸的桨试,我之前用F450套机硬挂卡片机试过,飞起来是比10寸的稳,但是下降的时候,8寸桨升力明显不够。
50米时下降,看到速度过快,在下降到30米时,赶紧全油门,坠到离地约5米时,才刚好拉起,太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别用8寸的桨试,我之前用F450套机硬挂卡片机试过,飞起来是比10寸的稳,但是下降的时候,8寸桨升力明显不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飞呀  已经飞过了  只是上次有点漂  所以马上就降落了

飞当然可以飞,就怕马达负荷重,出问题而已

网友:
22系列的电机真的只适合飞空机完,想玩航拍,至少还是要28系列或以上的盘式电机,那样飞行更稳定更安全。22系列小电机也能带像狗3或鹰眼这种微型的器材,但是电机都很吃力,续航很短,不带云台还将就,带云台就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