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模式下飘是因为重心不稳??

楼主(2013-12-09):
如果重心做到平均,姿态模式下飞机是不是会不漂或者程度比较小

网友A:
不一定,姿态模式就是有自稳,不会翻而已,但是要自己控制活动范围和运动速度。重心对只能是放置大范围移动而已

网友B:
电机水平了,飞控装水平,无风状态可以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水平了,飞控装水平,无风状态可以定点
这个定点的定点范围是多大?

网友D:
只能说漂得小,不能说是定点

网友E:
還是會飄!影響的因素很多!如氣流、風、等等

网友F:
曾经飞姿态模式半分钟一动不动,误差不到20厘米,偶尔的灵光一显,不是随时会有的状态。

网友G:
影響原因很多!還是會飄~不然還要GPS幹什麼呢?

网友H:
姿态模式漂是正常的,当然和重心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和气流、风速有很大的联系。姿态模式只是保证飞行姿态,飞机不翻而已,不定高不定点

网友I:
负载问题,加上云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