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560 板 朝哪个位置摆都可以 是吧

楼主(2013-12-09):
mega 2560板 朝哪个方向都可以是吧(它也没有箭头指向) 但gy-86传感器 的“y”必须指向正前方 是吧

网友:
传感器指向为准。

网友A:
只要传感器位置摆对就行了,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传感器位置摆对就行了,MWC?

呵呵 不是成品
是买的mega2560 板+gy-86传感器

网友:
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