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这个分度头是铣床用的吗。。多钱入手合适

楼主(2013-12-09):
如图 大家帮看一下这个分度头是铣床用的吗。。多钱入手合适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就是铣床用的,不过不一定是你的型号用的

网友B:
看樣子不太像銑床用的分度頭,因為一般定位孔板是在左手,也沒有那條滑軌。銑床用的分度頭也應該有和X軸的連動結構和B軸仰頭功能,用來銑傘齒和螺旋齒輪。目測也不肯定能否換回卡盤。

這東西似是從其他機器拆下的分度頭,要用在銑床也行,但少了銑螺旋齒輪和傘齒的功能,定位孔板只有五組分度孔,較銑床用的分度頭少,又缺了角度游標。這樣東缺西缺,即使便宜買下也可能不合用,要買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铣床用的,不过不一定是你的型号用的

这种的好,还是带卡盘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不太像銑床用的分度頭,因為一般定位孔板是在左手,也沒有那條滑軌。銑床用的分度頭也應該有和X軸 ...

网友:
有点像磨头夹具,但是又不像,因为缺少电机

网友:
卖家要多少钱?

网友:
万能工具铣上的,好像能做钻头

楼主:
就没了解这个东西的吗

网友C:
很象万能工具铣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象万能工具铣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