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电压电流计如何设置,求指导

楼主(2013-12-09):
看教程看了好多篇,照着设置也没有搞懂。。。。求指导求指导

这个显示的电池状态啥意思啊???2.14V,29A??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求指导求指导!!!

网友A:
你用的 哪个版本的 传感器

网友:
路过,盖一个印!帮顶,=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B:
测量的电压那边要填写呀。

网友:
需要较准的。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 哪个版本的 传感器

我用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也不知道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电压那边要填写呀。

填写了,没有用呢。。。。

那个姿态图上的电压是怎么读数的呢?

网友C:
测量电池电压 你要用万用表测了输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池电压 你要用万用表测了输进去啊

求详解。。。。。

基本的操作肯定是都已经做过了。最终得到的就是姿态仪上的读书,没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详解。。。。。

基本的操作肯定是都已经做过了。最终得到的就是姿态仪上的读书,没法理解。。。。

就是 测出来电压是多少  然后直接输到 地面站上啊  你截图出来那边是0就不对啊

网友:
没有过,可以帮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AI世纪的杰队,还是比较负责的,虽然这几天联系很困难,估计也是工作确实太忙。

請問,校正時選OTHER之後修改數值,改好後要選回3DR Power modue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校正時選OTHER之後修改數值,改好後要選回3DR Power modue嗎?

是的我测试了下,认为应该是要该回来的。但是似乎改回来后,校准的结果没有保存,还没有详细测试。

网友(2014-04-23):
只看到 红线 黑线,那里有 绿和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