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视频眼镜,朋友给的,如何维修呀

楼主(2013-12-09):
请教哪位高手拆过AIO视频眼镜,收了一个,有点问题,想拆开看看,无从下手

网友A:
我拆过,很简单。首先把橡胶护罩去掉。然后可以看见有8颗螺丝。

网友A:
还有你的眼睛那个地方坏了?我的是接收模块连接天线的脱焊了。

网友B:
拆掉螺丝后,眼镜鼻梁处上下都有卡扣,拆不好能把卡扣拆断,不过断了也不影响什么,回头螺丝上上一样,所以拆的时候用手上下捏住外壳前半面中部鼻梁的上下,使得卡扣脱出就分开了,拆掉后目镜上部有个横着的电路板,可以直接抽出来,但是头传和图传的电路板是有螺丝固定在镜框上的。